麻烦用apm的朋友看看 我这问题出哪儿了 老问题已解决 新问题又来。。。

楼主(2013-10-20):
许久不玩450了 最近用apm组了架450t 目前发现这个现象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
是apm没调对吗?还是机架有问题 现在一个头两个大啊

楼主:
现象发生在刚要离地的瞬间 但是还没离地

网友A:
不太懂APM 但是我的500有副翼的机子有过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刚要离地 玩命打转。因为锁尾陀螺仪反向了,把陀螺仪调整为正确的方向后 情况消除。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APM 但是我的500有副翼的机子有过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刚要离地 玩命打转。因为锁尾陀螺仪反向了,把 ...

支持

网友:
我的出现过 在k8调试的时候 把尾巴设置反了 调过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APM 但是我的500有副翼的机子有过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刚要离地 玩命打转。因为锁尾陀螺仪反向了,把 ...

根据兄弟你说的改了 现在问题解决了 谢谢了

楼主:
现在视频已更新 新问题是 离地后上下串动 好像还晃悠 浆未装时看过机架 运转的很平稳的 麻烦了解的兄弟朋友帮忙看看问题所在 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电子设备的问题。你的两个大将的螺距都一样吗? 要是一样换个新大将看看。

网友:
调调感度

网友:
修正方向错了吧,或者感度太高了,产生过激。

网友:
吓死人了,是不是副翼的感度太高了

网友:
PID木有调好。

网友:
<步骤化> 安装 贴子 。。。

网友:
舵面陀螺感度高了 调低就行了吧

网友:
PID没调好,调低一点试试

网友B(2013-11-23):
LZ好,我的450和你发的视频一样,太吓人了,请问你调什么参数之后好的,谢谢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好,我的450和你发的视频一样,太吓人了,请问你调什么参数之后好的,谢谢请指教

问题出在感度上 我是降了50%的感度 才正常 再慢慢的加或减 每次5%~10% 不要太多了  默认太高了 根本不能用

楼主:
也谢谢楼上所以热心的朋友们 确实是感度的问题 目前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谢谢楼上所以热心的朋友们 确实是感度的问题 目前很好飞

  能否 发 几张照片 ,大家 都学习学习。。

能 上传  你的 450  参数 文件,,就更 伟大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