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 希望兄弟姐妹帮帮忙哈

楼主(2013-10-20):
如图 做个自动焊接 焊接路线如图上的  尺寸大概  150X300  的样子  工件手动安装 只需要装上去 开机器 走位  完事复位 即可  精度要求 1MM以下误差   求低成本 好控制 的方案 谢谢了

网友:
工装夹具也到这里求助来了,哈哈

网友:
两轨两缸。

网友:
哦,头要上下的话还要加一鬼一缸。

网友:
电路就继电器限位开关什么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不过气动的话就速度不恒定,那要用液压才稳定,但复杂了点,那就用电机+丝杆带吧,

楼主:
我想这样也行 ,也想用雕刻机驱动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驱动  还有氩弧焊有高压干扰 不知道驱动抗干扰不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走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走仿型

什么意思啊兄弟 不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