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冲浪者的进来瞧瞧什么情况。

楼主(2013-10-20):
飞机飞完回来,,图中黑色圆圈的地方竟然有点变形了,,就是机翼最后跟机身连接的地方,,这个部位应该不是受力点,,竟然也变形,,什么情况,,求解

网友:
拔插机翼的时候那个地方最容易受到手的蹂躏了,楼主放心飞吧,不影响强度的

网友:
裂开的地方用易溶胶粘一粘就行了,很牢固的。

网友:
我的冲浪者都变样了,还飞着呢,呵呵

网友:
你说的那个位置其实是最容易开裂的位置!机翼根部的力其实是最大的!你那根部又是最薄弱的!其实解决也很简单!用胶布加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