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跟K8陀螺仪 舵机正反向不好调整

楼主(2013-10-20):
  遥控器:天地飞9遥控器全部恢复出厂设置。
  K8陀螺仪链接接收机:K8一头三尾的是这样链接的
                               橙色链接接收机4通道
                               红色链接接收机2通道
                               棕色链接接收机1通道
                  电调链接:3通道

接收机链接K8陀螺仪:RUD尾舵舵机线
                              CH3副翼舵机线
                              CH2螺距舵机线
                              CH1升降舵机线

                              RXC接陀螺仪
                              RXB螺距6通道
                              RXA 一头三尾(一头)

                     以上是按照老帖的链接方式~·
舵机是亚拓DS410M X3  电调亚拓35A 都是原装的还是全新的。

  在说说机器的舵机设置,没链接陀螺仪之前个个舵机同道运作方向正常,舵机也设置中立点~·按装陀螺仪后3个舵机抖动启动34下停止,看看舵机方向还是不是正确的,之后让我惊呆了~~~·发现每个舵机跟抽风一样,舵机正反设置、十字盘混控 怎么调都解决不了问题,试过3GX舵机一切工作正常,不知道是陀螺仪问题还是舵机线链接问题。很纠结的陀螺仪
                                                                                            再次希望有用过的朋友帮俺分析问题所在,欢迎拍砖 谢谢!

网友A:
继续等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等着学习

没办法折腾了

网友B:
天9控不必恢复出厂设置,选一个新模型就行,然后按住控左上第一个键(MEUN键)开机,找到十字盘选项,选择“普通”按确认后关机重新开控。将连接好陀螺仪的直机上电,陀螺仪自检成功后与电脑相连,看到软件出现连接后就可以按提示进行设置了。K8的效果非常好,设置也非常简单,祝楼主调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9控不必恢复出厂设置,选一个新模型就行,然后按住控左上第一个键(MEUN键)开机,找到十字盘选项,选择“ ...

谢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

不必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客气!

十字盘已经普通模式了。油门上下对,可是副翼跟升降不对。请教老师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字盘已经普通模式了。油门上下对,可是副翼跟升降不对。请教老师怎么设置

打开软件单击第八项“舵机”,在那里点击“反正”进行设置,如果螺距不对了可以在控内“舵机反正”配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软件单击第八项“舵机”,在那里点击“反正”进行设置,如果螺距不对了可以在控内“舵机反正”配合设 ...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9控不必恢复出厂设置,选一个新模型就行,然后按住控左上第一个键(MEUN键)开机,找到十字盘选项,选择“ ...

学习

网友:
恩 应该吧

网友C(2014-08-26):
引用 网友B:
打开软件单击第八项“舵机”,在那里点击“反正”进行设置,如果螺距不对了可以在控内“舵机反正”配合设 ...

你好,看了你讲的问题,我现在飞机基本设置完成,但是现在打副翼的时候,左右两边的舵机发抖,请问老师怎么回事,需要怎么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看了你讲的问题,我现在飞机基本设置完成,但是现在打副翼的时候,左右两边的舵机发抖,请问老师怎 ...

打舵时发抖的舵机多数是老化了,这样的舵机尽早更换掉,为此发生炸机就不划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舵时发抖的舵机多数是老化了,这样的舵机尽早更换掉,为此发生炸机就不划算了。

连接GY650装有副翼机机的时候,舵机没任何问题,装上K8就发抖,我的舵机是DS2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接GY650装有副翼机机的时候,舵机没任何问题,装上K8就发抖,我的舵机是DS215

有可能是主旋翼感度调高了,将感度下调一些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