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图传配置

楼主(2013-10-20):
精灵到底配置那款图传合适?不需要远距离,300米就行,本人拍照片多,主要用来构图。

网友A:
我在用大疆的~~~5.8G 你说的距离应该差不多。 牌照怎么拍哦???用狗3吗?牌照模式下面~貌似不可以图传的!我点了牌照模式,不按快门,图传还可以传,一按快门,就是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大疆的~~~5.8G 你说的距离应该差不多。 牌照怎么拍哦???用狗3吗?牌照模式下面~貌似不可以图传的! ...

是的,我用狗三,这个真不知道,拍照不能预监?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狗三,这个真不知道,拍照不能预监?日

不可以~~你切换到牌照模式以后~就会发现没有按快门,可以监视,一按快门,直接就黑屏!
不过黑狗3有一个边录像,边拍照,但是这个模式下面的照片质量不是很高!
我的解决办法就是~看好要拍的地方以后,第一个起落不按快门,然后飞到那个位置,然后心理面记住飞到哪里,第二个起落一降落马上按下快门,然后凭着记忆再飞去那个位置,然后多个角度,升高点什么的~一顿狂拍~这样总有几张照片是可以用的~毕竟狗3的连拍速度达到每秒30张。还是15张~我忘记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你切换到牌照模式以后~就会发现没有按快门,可以监视,一按快门,直接就黑屏!
不过黑狗3有一个 ...

谢谢哥,有数了

网友:
一个精灵上能负载多少啊。加了云台再加了图传还能飞多长时间呢?

网友:
5.8g 400WM的300没有问题,配个14DB的平板天线

网友(2013-12-25):
400wm足够,关键是要有个好的平板接收天线

网友B:
刚入精灵,用什么控制快门???

网友:
精灵二怎么控制快门?

网友(2014-03-07):
引用 网友B:
刚入精灵,用什么控制快门???

gopro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