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电池是不是过放了?

楼主(2013-10-20):
我是用的金属涵道,4S下持续电流达到73A,我用的4S 2200mah 25C
电池
,全油门电压掉的很快,一伙就警报了,电压掉到3.5左右了,油门松掉有会慢慢回到3.9,这种情况是不是超过了电池的负荷,过放了?是不是需要换电池,换4S 2600mah 30C是不是就没事了?
还有,使用4S 2200mah 25C电池,全油门的时候好盈100A铂金电调红色的灯会亮,什么原因?

网友A:
2600mah也要看你的飞机能不能带起来!别加电量!飞机重心不要了!

网友B:
应该不是,可能是测试不准确

网友C:
电池扛不住了

网友D:
掉到3.5正常的 如果差的电池还会降得更低 所以涵道飞起来不要太暴力 对电池负荷比较大 还有铂金100A满油门红灯是会亮的 正常现象 电调的一个设计 红灯亮表示油门最大了

网友E:
2.2x25=55A,2.6x30=78A,实际使用打个7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