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B的进,螺距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20):
我的MB快 速推螺距会延迟,慢速则没事,舵机是215力量速度应该没问题,以前K8用的好好的。

网友A:
mb是暴力型的,估计加速都有……

网友B:
斜盘驱动频率调到200h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是暴力型的,估计加速都有……

末端加速我是紫灯常亮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盘驱动频率调到200hz试试

设的就是200Hz

网友:
没有遇到楼主情况,也许自己飞的不够暴力!

网友C:
是不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舵机的问题

应该不是,以前用k8完全没问题。

网友C:
把mb初始化了,重新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b初始化了,重新调

怎么初始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初始化啊

按住设置键3秒左右,然后放开,进入基本设置,然后再按住设置键10秒左右,直到所有的灯号突然快 速跑动一次,即可回到初始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