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调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20):
今天准备飞450一上电马达最后发出的蜂鸣声是6声蜂鸣,查花牌电调说明书上说是错误,然后我又断电,重设电调油门行程,启动正常但是一推油门电机抖动几下然后又是6声蜂鸣报错,请问大侠们能指导一下是什么情况么?我的是花牌45a的电调,xxd的电机,以前用

花牌3980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我个我真的知道,如果你手里没有设置卡,那就用控把电调设置成镍氢模式吧,这样才能启动电机,说明稍等找找看还有不,有就贴出来,没有你自己去钟一那里要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我真的知道,如果你手里没有设置卡,那就用控把电调设置成镍氢模式吧,这样才能启动电机,说明稍等找找 ...

喔?我试试~谢谢指导:)

网友B:
设置卡也没用。经常遇到接电自检报错,还有一次启动后直接最大转速,切熄火也没有用,干脆直接打副翼扫桨蹩停。。。看在老高的面子上,就不投诉了,反正也没多少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卡也没用。经常遇到接电自检报错,还有一次启动后直接最大转速,切熄火也没有用,干脆直接打副翼扫桨蹩 ...

呃。。我也遇到过停不下来的情况。。难道电调坏掉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机进角问题?

网友C:
电机启动值设得小了,重新油门校正,把启动值调到自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启动值设得小了,重新油门校正,把启动值调到自动就可以了。

好的~我试试~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卡也没用。经常遇到接电自检报错,还有一次启动后直接最大转速,切熄火也没有用,干脆直接打副翼扫桨蹩 ...

这个情况也太险火了点,万一旁边站个人就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