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炸机落水

楼主(2013-10-20):
直接炸到湖中,泡了一晚上才捞出来,电子设备……狗头……

落水前:

落水后:

断掉的两只桨:左后臂的桨断面是斜的,另一支断面是平的。

网友A:
还有那些能用的?我六轴都试过航拍河坝,都有点怕怕炸下去。想不到楼主真的潜水了。

网友:
陆地飞好啊

网友B:
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
晕!在水上面飞,还飞得那么猛,动作那么大。真服了你。什么原因炸下去的????

网友C:
楼主用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飞控??

这部机器是 Naza-Lite

网友:
还有,我仔细看了下楼主的电机连接用香蕉头的,建议不要用,直接焊接比较好,有时莫名其妙的炸鸡就是香蕉头接触不好导致的。我有个模友曾经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找到了吗?

飞越650折叠机架、飞越的狗头云台+黑狗3、郎宇2212 980VK电机、好盈铂金30A、NAZA Lite with GPS。NAZA的Led模块没有接电池,供电通过电调完成,但是4只电调同时提供电力输出(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毕竟此电调是开关电源型而不是线性稳压),用3S电池时飞得暴力了点但是没事,落水时用的是4S电池,感觉是左后臂出了问题,具体原因暂时不明。

网友:
什么原因 FY650架子好像

网友:
难道是空中桨解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些能用的?我六轴都试过航拍河坝,都有点怕怕炸下去。想不到楼主真的潜水了。

机架、GPS(电机不敢用了、其他电子设备全部上天了,真的上天了)

网友:
水煮机机

网友:
我也掉水里过。几乎全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越650折叠机架、飞越的狗头云台+黑狗3、郎宇2212 980VK电机、好盈铂金30A、NAZA Lite with GPS。NAZA的 ...

供电通过电调完成?你的意思是电调输出端给LED模块供电?还是ebc供电?如果是这两种的其一,那么你错了

网友:
总感觉LZ在着急什么似的  水面上这么暴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越650折叠机架、飞越的狗头云台+黑狗3、郎宇2212 980VK电机、好盈铂金30A、NAZA Lite with GPS。NAZA的 ...

楼主,我和你的配置几乎一样,只是电机是恒力4822。前几天也是从3S换到4S,试飞时果断炸机,现象是向一侧飞。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想去追快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越650折叠机架、飞越的狗头云台+黑狗3、郎宇2212 980VK电机、好盈铂金30A、NAZA Lite with GPS。NAZA的 ...

2212不支持4S,还有你这配置用2212超载很多了吧?我跟你差不多的配置,FY650+飞狗,动力4225+铂金30A+4S5000MAH电池 重2.35KG

另外你这是铂金40A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650折叠机架、飞越的狗头云台+黑狗3、郎宇2212 980VK电机、好盈铂金30A、NAZA Lite with GPS。NAZA的 ...

开关电源型的不要并联使用,只用一个电调供电就行。线性稳压的可以并联用

网友:
想知道是咋捞上来的

网友E:
很明显不是空中射桨造成了,因为倾斜的时候,脚架基本跟以前一样没有振动。

其次也不是主电池电力不足,即使电力不足主控依然能够维持平衡,但可能会慢慢坠落。

再次也不像外界干扰造成的,因为那艘动力船离飞机已经比较远了。

最后再看,应该是飞机正下方船上的妹子惹的祸,都怪妹子太妖娆!

以上是开玩笑啊,嘿嘿。
接着分析问题:

主控程序出错导致飞机倾斜的可能性更小,维持平衡是飞控最最基本的能力。

现在的结论就是:不是电机在空中挂了就是电调挂了,我更倾向于电调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不是空中射桨造成了,因为倾斜的时候,脚架基本跟以前一样没有振动。

其次也不是主电池电力不足, ...

四轴 电机或者电调挂一个 直接翻 他这个是倾斜的  我推断是左后电机 就是M3电机桨夹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轴 电机或者电调挂一个 直接翻 他这个是倾斜的  我推断是左后电机 就是M3电机桨夹松了

有点道理。

网友:
空中桨解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GPS(电机不敢用了、其他电子设备全部上天了,真的上天了)

可惜了狗头和云台啊  送我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轴 电机或者电调挂一个 直接翻 他这个是倾斜的  我推断是左后电机 就是M3电机桨夹松了

这个结论非常有道理,老鸟呀!2212的浆夹安装不好是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四轴 电机或者电调挂一个 直接翻 他这个是倾斜的  我推断是左后电机 就是M3电机桨夹松了

但浆夹松了捞出来是看的出来的呀

网友H:
朗宇2212,上680、云台、狗、动力够不够啊?起飞重量有多少 啊?

网友:
这个怎么捞起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通过电调完成?你的意思是电调输出端给LED模块供电?还是ebc供电?如果是这两种的其一,那么你错了[/ ...

LED模块的红黑线没有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朗宇2212,上680、云台、狗、动力够不够啊?起飞重量有多少 啊?

我现在估计动力不得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不支持4S,还有你这配置用2212超载很多了吧?我跟你差不多的配置,FY650+飞狗,动力4225+铂金30A+4S5 ...

此配置上天后,电机热得烫手。

网友I:
我感觉空中断桨到是不可能,因为你电机的声音很均匀,没听出有空转的高频声,视频当中飞的一直很稳然后向左后方倾斜,最后倾斜角度过大,掉湖里了,如果你没上图传,只是上摄像机做盲拍的话,兴许是飞行器姿态看不清,我以前也是分不清头尾,最后导致炸鸡,在一个就是你飞控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空中断桨到是不可能,因为你电机的声音很均匀,没听出有空转的高频声,视频当中飞的一直很稳然后 ...

这个机器即使我把摇杆打到底,倾斜程度也没有那么大(以前测试过),当时看见情况不对时,只把油门推到底,摇杆居中。

网友:
这个暴力飞法颇有我当初的神韵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模块的红黑线没有连接

naza设计就是通过电源模块供电,你这样不接,通过电调ebc估计有隐患,但视频中应该不是飞控问题。最大可能还是电机故障,你这配置用2212肯定超载,温度必然高,更狠的是你还用4s电池,温度更高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即使我把摇杆打到底,倾斜程度也没有那么大(以前测试过),当时看见情况不对时,只把油门推到底 ...

在自稳的模式下,倾斜程度是没那么大,当你把油门推到底的时候是加大油门,这个时候你的飞行器依然是保持倾斜的姿态,油门推到底只会加大倾斜量的,但是在视频中,看你飞行器的姿态一定是开自稳了,出现倾斜估计应该是与你飞控有关,我飞控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给油门起飞以后再原地晃几个圈,然后就冲着一个方向全速飞行,不受控制,不过我比你好些,没掉水里,除了撞大树就是撞电线杆要不就是撞户外椅子上了,接收机经常撞坏,然后返厂修,刷刷机就好了,如果跟飞控有关的话,也就是飞行周围的环境有关,磁场高或者有什么诡异的东西干扰飞控,我原来飞的地方在很久以前是乱葬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自稳的模式下,倾斜程度是没那么大,当你把油门推到底的时候是加大油门,这个时候你的飞行器依然是保持 ...

追了快艇后返航,视频中可以看见回头的动作,然后发现机器往下掉,才推的油门。
不过乱坟岗什么的,飞控应该去开开光。

网友J:
慰问楼主,任何电子设备都有一定的不可靠性和故障几率,毕竟是天上飞的,只要有任何一个小元件出问题,就会失控掉下来,还是要选好一些的场合飞行,疑惑的是,湖挺深的吧,机器怎么打捞上来的,潜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慰问楼主,任何电子设备都有一定的不可靠性和故障几率,毕竟是天上飞的,只要有任何一个小元件出问题,就会 ...

1.5米左右的深度,但是不确定具体的落水位置,加上天黑……第二天才打捞出水。

网友:
损失不小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1.5米左右的深度,但是不确定具体的落水位置,加上天黑……第二天才打捞出水。

还是不明白,湖那么大,而且是第二天才打捞,如何确定落水位置?又如何摸到机子的?难不成刻舟求剑

网友L:
原因就是断桨,。我有次也是一只桨断掉一半,向断掉的那面倾斜。然后炸机

网友M:
同情下。。FY690 水库航拍 安逸的很。。但是朋友的4轴就不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同情下。。FY690 水库航拍 安逸的很。。但是朋友的4轴就不敢去。。

我有视频  看我帖子 才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但浆夹松了捞出来是看的出来的呀

如果桨夹没问题 那就是飞控死机了 ***转头就会经常不受控制  往一个方向倾斜炸鸡  我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  第一次脚架挂电线上  强制倾斜 姿态模式无法回水平炸机 第二次左右***转头就会这样 第三次 飞远了 分不清姿态 ***大舵量打杆最后倾斜炸机 也是姿态模式
还有一回 是挂树枝上 倾斜炸机 和挂电线上情况一样   以上情况在起飞一切正常 一直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桨夹没问题 那就是飞控死机了 ***转头就会经常不受控制  往一个方向倾斜炸鸡  我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  ...

飞控死机之后会自动重启的,重启到正常用时不超过10ms。
而且现在的飞控是有隐患的,我自己写飞控(不是照抄的,自己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编写,自己调试)。
我写的飞控里面加了不少安全措施,此外硬件上也有安全措施的,不过还没有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自稳的模式下,倾斜程度是没那么大,当你把油门推到底的时候是加大油门,这个时候你的飞行器依然是保持 ...

怪不得听着这么蜃得慌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原因就是断桨,。我有次也是一只桨断掉一半,向断掉的那面倾斜。然后炸机

最赞同此判断,看来还是人多知识全啊

网友:
飞桨了吧

网友:
感觉好像失控了~~~

网友:
楼主的飞机是有云台的,假如是射桨,那么由于云台增稳,云台的振动和脚架的振动是不同步的,因而脚架的振动远大于相机的振动,这样假如是射桨那么相机必然会拍摄到脚架的振动。

网友N:
楼主你坏的电子设备如电调 飞控 如果不能反厂的话。可否考虑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出给我。我只是拿来学习一下别人的设计。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和你的配置几乎一样,只是电机是恒力4822。前几天也是从3S换到4S,试飞时果断炸机,现象是向一侧 ...

兄弟听我的进角调成最高26,绝无问题,我以前也一样,一天炸几次,现在没炸过了,300个起落,还是4822KV690 铂金30A

网友:
2212你也敢用4s电

网友P:
2212你也敢用4s电,炸机很正常

网友:
哎,你胆子真大,我到现在都不敢在水上飞,就连下雨后地面上的积水我都躲着飞

还有LZ换飞控了啊,记得你以前发过FF飞控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P:
2212你也敢用4s电,炸机很正常

此机曾尝试用过一次 csrta 的 X5 上的 6S 电池,还没离地就原地秒翻 180 度(根本就没有离地,直接以机器的重心为原点翻了)

网友:
我的神!落水上也能炸断桨!?多长时间捞上来的?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兄弟听我的进角调成最高26,绝无问题,我以前也一样,一天炸几次,现在没炸过了,300个起落,还是4822KV6 ...

非常感谢!!等新电机到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不明白,湖那么大,而且是第二天才打捞,如何确定落水位置?又如何摸到机子的?难不成刻舟求剑

选取了一个大概的位置,然后暴力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坏的电子设备如电调 飞控 如果不能反厂的话。可否考虑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出给我。我只是拿来学习一下别 ...

我决定自己研究了。

网友:
准备入多轴了,长期潜水学习中。

网友Q:
这里好象是幸福梅林哇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兄弟听我的进角调成最高26,绝无问题,我以前也一样,一天炸几次,现在没炸过了,300个起落,还是4822KV6 ...

300个起落安全记录,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里好象是幸福梅林哇

对头

网友R:
楼主怎么捞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怎么捞起来的???

水深 1米多点哈

网友:
2216/880凑合用4s电10寸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深 1米多点哈

如果10米怎么办

网友:
楼主把四个电机便宜处我吧,没太多钱买设备。另外楼主以后飞着小心,还是要稳妥点,不然都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