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过新电调,怎么插电,接收机灯不亮呀求救

楼主(2013-10-20):
新入了六个铂金30A,想试一下,别说油门效准了,就是在关控的情况下,就连接收机的灯也不亮,(天七控),

网友A:
接错线了吧

网友:
话说铂金30A电调没有供电功能,要加个什么电源模块才可以的。因为我也是用铂金30A,当时听师傅说过,忘记了。(菜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错线了吧

不可能,就三根线,红接正,黑接负,白接信号,(连接收三通道)再有就是电源正负极了。网上96一个买的,别他娘的是假的

网友:
买这么多 会有办法的

网友B:
这个不带5V输出电的吧需要单独给接受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带5V输出电的吧需要单独给接受供电

谢谢,试一下

网友:
你要接个ubec铂金不带bec的,要外接电源

网友:
铂金电调,从飞控1~7通道取电插入接收机顺便一个通道,然会再进行油门校准。不用外接电源

网友:
话说铂金30A好像不带BEC把

网友:
对的~~~有的铂金30A 不带UBC的.可在电调的封装上直接看到NO UBC字样~~

那线里的红线也是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