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超过9000转,必粘~~

楼主(2013-10-20):
原来用无动力5000转,从来不粘刀,
现在换了电主轴,超过9000转必粘
用的是3刃铝用钨钢刀,层0.75,F1800,干加工。。。不知道如何能提高加工效率,求指教

另外,用了电主轴12000转后,居然能直下10mm,原来低速下是不行的

网友A:
居然能直下10mm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能直下10mm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刀能够下沉10mm到z-10

网友B:
高速就高温,铝就变软,肯定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就高温,铝就变软,肯定粘啦

才9000转也高速。。

网友:
反正够温度铝就软了

网友:
上冷却水降温。

网友:
上冷却 就好多啦

网友:
据说酒精效果不错,挥发冷却

网友:
用除锈剂试试

网友C:
我是常用18000以上的,但3MM的刀没敢下过10MM那么利害,多是0.5-1.5MM,F 就跑2K-36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常用18000以上的,但3MM的刀没敢下过10MM那么利害,多是0.5-1.5MM,F 就跑2K-3600了

你是干洗么?

网友:
找个切削手册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气雾冷却不错

网友:
用的是3刃铝用钨钢刀,层0.75,F1800,干加工。。。不知道如何能提高加工效率,这个加工效率很高了,是不是你用的刀太细了?10MM刀我一般吃1MM,F1000,当然就搞一刀不精刀了。我转速低3500转,气雾冷却,用的是白钢刀,不怕撞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干洗么?

那么小刀当然不能干啦,干干怎么都要6MM以上的刀

网友:
切铝是要看什么材料。如是真的6061或2024,是根本不粘刀的。
切削铝用一般的乳化油就可以了,不用什么偏方。乳化油跟水的比例3:1.水是三份。
加工中水会挥发,在清机台时就用清水冲,也就等於给乳化油稀释了。
切记不管切削油或水,或乳化油,加工中一定要用喷的,利用油水的压力把铝屑冲掉,
当然你的机床一定把挡水要做好。

网友:
切铝是要看什么材料。如是真的6061或2024,是根本不粘刀的。
切削铝用一般的乳化油就可以了,不用什么偏方。乳化油跟水的比例3:1.水是三份。
加工中水会挥发,在清机台时就用清水冲,也就等於给乳化油稀释了。
切记不管切削油或水,或乳化油,加工中一定要用喷的,利用油水的压力把铝屑冲掉,
当然你的机床一定把挡水要做好。
补充个视频,是加工6061铝料,根本没用切削油。1.5Kw电主轴,12000转,6mm刀,下2mm.F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铝是要看什么材料。如是真的6061或2024,是根本不粘刀的。
切削铝用一般的乳化油就可以了,不用什么偏方 ...

这个视频没有参考价值么,试一下在平面挖一条窄长直槽.
另外,喷乳化液不会弄得很脏很臭么...家里不想这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视频没有参考价值么,试一下在平面挖一条窄长直槽.
另外,喷乳化液不会弄得很脏很臭么...家里不想这么 ...

对啊,这侧铣的话,排削好很多,我6MM一般F1000  加冷却,Z吃8MM,径向1MM一般都没问题,削像水一样往外飞。

一到用4MM的刀铣内槽4MM的话 刀很易粘。

找单刃的再用三刃的光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