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为什么平衡模式OK,切返航后飞机加速俯冲,最后没就回来还是炸机了。。。

楼主(2013-10-20):
5调试步骤及疑惑:舵角微调回中后,调试机械舵角,经过数次调试飞机在平衡模式下可以正常飞行,可切返航模式之后飞机瞬间加大油门加速俯冲(以前也有这种情况,都救回来了,可这次炸机了。。。),感觉是切返航后飞控给的升降舵是反向的。我试过飞控自攻角度从0度设置7度,飞机切返航都会俯冲。
现象:我的飞控自攻角度为>0时,飞机放置在水平面上,切平衡模式后升降舵会输出比手控模式更小的升舵量,这个输出方向是否正常啊?(当设置为0度时,平衡模式与手控模式在飞机水平放置时舵量一样)

1、按我的理解当飞控的自攻角度设置>0时,飞机在水平状态下应该会输出比手控模式下更大的升降舵量,以使飞机抬头才对啊,为什么我的飞控是反向的呢?反而手控模式下的升降舵量要>平衡模式。

2、另外增加飞控的CTL值,貌似是舵量的活动区间加大了,但是飞机单位倾斜角度给出的反向舵量是不是也会增大呢?(目前我是通过减小尾翼的舵角孔来实现)

3、飞控的返航模式下最大抬头角,低头角怎么理解,当我发现切返航模式有加速低头现象时,特意把最大低头角改小到22度,可还是没用。

4、两个 RTH THROTTLE与AUTO THROTTLE的关系,我理解当设置AUTO THROTTLE为Y时,就会忽略RTH THROTTLE?另外说明书说平衡仪自动采集平飞油门,这个油门大小是如何确定的,因为当平衡模式下50%-60%下飞机都可以可以平飞的,那飞控采集的油门到底是多大呢?而我的飞机每次切返航时,油门都会自动增加,感觉是全油门,这是什么原因呢?

5、飞控的只要求上下放置正确,前后放置没有要求吧?例如插GPS那面放前放后没区别吧?

我总感觉是切返航后飞控给出正好相反的舵量导致飞机加速俯冲,但是对照说明书,发现配置都是正确的啊!这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A:
接收机的失控保护没设置好,造成舵角不在中立位置上,与飞控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的失控保护没设置好,造成舵角不在中立位置上,与飞控无关。

失控5,6通道都设置好的。

网友:
我的A控情况是:不论是增稳还是手控,副翼摇杆右拨时,副翼运动正常即右上左下至最大舵量。而当副翼摇杆左拨时,副翼运动不正常,即出现右副翼***向下运动约一半后就慢慢向上运动至最大舵量,左副翼运动与右副翼相反。是否是不高失控保护的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的A控情况是:不论是增稳还是手控,副翼摇杆右拨时,副翼运动正常即右上左下至最大舵量停止。而当副翼摇杆左拨时,副翼运动不正常,即出现右副翼***向下运动约一半后就慢慢向上运动至最大舵量,不稳定,左副翼运动与右副翼相反。拨方向杆和上下杆时则正常。我是恢复了出厂设置,请问,是否是未设失控保护的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LZ没说是用的什么载机,如果是天行者1680系列的话,电机下面最好垫高推力线,否则加油门时候容易低头,升降拉杆也拉不起来,(群里已经有模友反应过了)

具体的分析可以上OSD视频,OSD会显示当前飞行姿态、飞控的控制角度等所有数据,相当于飞行仪表盘,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判断飞控是如何操纵飞机。

首次测试返航模式如果不准确,切手动模式,降落检查OSD。

网友B:
如果平衡模式辅助量正确,那么返航模式舵量正反是不会错的。遥控器微调回中,重新校正传感器中点,按说明书最后一章 平衡与返航注意事项检查重要参数

飞控自动采集平飞油门后,高度或者速度小于设置值会自动增加油门,高于设置值会减小油门,是动态调整的,在OSD右下角会显示实时值。

最大角度是返航模式的“最大目标倾角”,OSD右下角显示的“目标值”不会超过这个目标角度。但是如果飞控给出的舵量不足以抵消重心或者推力线产生的力矩,飞机的实际角度(右上角显示)有可能过大不合适,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35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平衡模式辅助量正确,那么返航模式舵量正反是不会错的。遥控器微调回中,重新校正传感器中点,按说明书 ...

你好A大,多谢您的回复。由于没有录制在山寨狗上面,测试的时候暂时不敢放摄像头,所以目前没有OSD录制,我提供多一些观察的情况给您,帮我判断一下吧。我的载机是冲浪者,我加高了电机座,之前手动模式半油门时可以平飞的,但平衡模式下会有点点俯冲的,所以我增加了一点机械舵角后,平衡模式半油门可以平飞了。在切返航测试中为了在可视范围调试,切返航模式安全高速设置的是50米,油门设置自动采集平飞油门,发生切返航后加速低头俯冲现象,而且低头俯冲角度非常大,目测大于40-50度,感觉就是垂直向下,按道理就算俯冲飞控也应该会给升降舵啊,这是第一点疑惑。

另外关于自攻角度的问题,当我设置了自攻角度>0时(不设置时,在飞机平放的情况下,手动模式与平衡模式输出舵量一样)在飞机平放情况下,平衡模式输出升降舵舵量反而小于手控模式,这个方向是正常的,这是第二点疑惑。

第三个关于切返航油门自动采集的问题,当平衡模式下50%的油门就可以平飞了,而且我也没有开过全油门平飞,为什么切返航之后就会加大油门(感觉是全油门),为什么会采集到全油门呢?这是第三点疑惑。

我是新手,只能不耻下问了,求救,

网友:
我的是在地上平时放时的状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A大,多谢您的回复。由于没有录制在山寨狗上面,测试的时候暂时不敢放摄像头,所以目前没有OSD录制, ...

您好,“手动模式半油门时可以平飞的,但平衡模式下会有点点俯冲”,不应该调机械舵角,应该重新校准传感器中点或者加大平飞抬头角度(例如加到15度)

“平衡模式输出升降舵舵量小于手控模式”,按说明书,遥控器微调回中,行程设置默认100%就OK

“返航模式全油门”高度或者速度小于设置值会自动增加油门,高于设置值会减小油门,是动态调整的,在OSD右下角会显示实时值。如果在低于安全高度并且速度较低切返航,是会输出全油门的,爬升到安全高度才会减少油门,具体只有当时情况分析。

建议加高推力线(下面2个垫螺丝),最好按说明书 平衡与返航注意事项,一步步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A大,多谢您的回复。由于没有录制在山寨狗上面,测试的时候暂时不敢放摄像头,所以目前没有OSD录制, ...

兄弟   不要纠结冲浪了   我炸了2架冲浪2000  天捷力的机器了   我的也是你那种情况    只要是全油门就俯冲向下    而且 升降舵无效    我上的2814  1100  9*6的桨   我感觉那机器根本受不了那动力     本来就是个滑翔机     不要再这上面浪费时间了浪费金钱了    还有如果你弄好了   那个机器负重也好不到哪去   抗风性能也不怎么样    要想玩fpv那就踏踏实实的弄个载机     没必要在这上面折腾        当时设计的初衷就不是干这个用的   你非要给他改了    我不是说你改不好   主要是浪费那时间跟精力还有金钱  你觉得有必要吗   那些都是设计师应该做的对吧    如果你说玩航模就是动手能力   那你何必要买成品机呢    人家自己做的fpv载机不是也挺好的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把自己走的弯路告诉大家   不要让大家再走弯路而已

网友C:
要不你先试试裸飞   看看全油门怎么样   我跟你说一样大头朝下       那个我觉得是飞机的问题      如果非要飞那个机器     也不是没有办法   前面已经说了  就是动力换下来  弄套动力小的    就没问题了

反正我是真没有心情折腾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要飞fpv  你就踏踏实实的弄fpv载机    干什么就是干什么的

楼主:
RE: 【Arkbird】为什么平衡模式OK,切返航后飞机加速俯冲来还是炸机了。。。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先试试裸飞   看看全油门怎么样   我跟你说一样大头朝下       那个我觉得是飞机的问题      如果非要 ...

我的动力是kv1400 8寸的浆,如果换成小动力的应该是什么呢?为什么小动力的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不要纠结冲浪了   我炸了2架冲浪2000  天捷力的机器了   我的也是你那种情况    只要是全油门就俯 ...

说的很对,顶你!想省钱的很多都会走弯路,更烧钱

网友D:
貌似说明书上说飞控要GPS那一端向飞行方向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说明书上说飞控要GPS那一端向飞行方向安装。

啊,是吗?说明书哪里啊?我好像没有看到了哦。
求教A大,是不是这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手动模式半油门时可以平飞的,但平衡模式下会有点点俯冲”,不应该调机械舵角,应该重新校准传感 ...

您好A大,有魔友说“貌似说明书上说飞控要GPS那一端向飞行方向安装

有这样的说法吗?

网友:
安装方向是可选的,你就没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B:
GPS只要陶瓷天线向上即可。说明书有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只要陶瓷天线向上即可。说明书有写的。。

嗯。你好A大,那位魔友的意思可能是飞控的安装方向是不是有GPS接口的那一边指向飞行方向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你好A大,那位魔友的意思可能是飞控的安装方向是不是有GPS接口的那一边指向飞行方向安装?

当然啦,看说明书大图。。你不会是装反了吧

网友:
接线和安装说明书

网友:
飞机问题,我就这样炸了一架,满油门拉不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啦,看说明书大图。。你不会是装反了吧

a大   一开始我也怀疑他装反了    问题是如果装反了    平衡模式肯定也是反着的  对吧    不可能装反了  只是返航才能反映出来    所以肯定他不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啦,看说明书大图。。你不会是装反了吧

银色焊接的是向上安装的,但是飞控GPS接口没有朝着机头的方向,而是摄像头图传的那一面朝前的。
但是这么安装后,为什么平衡模式是OK的呢?难道只有切返航才会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色焊接的是向上安装的,但是飞控GPS接口没有朝着机头的方向,而是摄像头图传的那一面朝前的。
但是这么 ...

装反了飞控没有办法识别机头方向,当然就不能返航了。按给你发的资料重新检查一下吧。

网友:
冲浪者 改了电机座就会这样的 ,一旦动力过大就会超过力矩无法抬头。我试过手动打满升舵才能飞起来的,但是舵量更小的飞控就做不到了。 要么你把升降拉升10-15度,调到手动能轻松平飞,要么改推理线。 否则你还会有隐患。在返航的时候会发生越俯冲飞控越想加油门提升飞机飞机反而越往下冲的情况。天行者1680就有这个问题,动力不能太强。所有腰推的弊病。

网友:
我也是冲浪者作载机  一样可以飞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