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老积碳是这么回事?

楼主(2013-10-20):
用的油是COOLPOWER 30的油,烧一桶油就这样了。。。是富油导致的还是贫油导致的??

网友:
30%的油..................飞不了多久发动机就不行了....30%是职业比赛用油比例.....比赛的发动机是只要够一次用就行了.......可怜的os55,,,,,,,,,,,,,,,,

网友:
发动机这样子颜色个人感觉很正常,不拉缸就好

网友:
我感觉发动机有积碳很正常啊。。。我用的自配油都是黑色的,不顾我感觉积碳可以使缸压变好。最起码我的二冲程踏板时这样的。我喜欢把机油的浓度调的很大。积碳不一定是坏事。

网友:
放心飞吧,正常的,我的还用TOP30%呢,飞了几十桶油了,就换过一对轴承,别的都正常。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
换15%或者20%的COSMO试试,但是你一点不想有那是不可能的,这样也是正常的。经常清洗,经常检查换前后轴承这点积碳直接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