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会修电调的大哥进来看看,帮帮小弟吧

楼主(2013-10-20):
各位会修电调的大哥进来看看,帮帮小弟吧,,,

我有个有刷电调,是车轮子卡死后烧了MOS管,电调全部MOS管经排查以后,图片红圈那里整组3个内部通路烧毁(准确来说是信号触发脚与接地脚短路接通),然后我4组MOS各只装了1只好的上去试机,开机自检没问题,EDS舵机电压输出也好的,我用小马达试机,油门前进后退刹车也都全部正常,就在以为故障修好排除后,满心欢喜的关机准备装上全部MOS时,悲剧发生了开关一关,马达爆转伴随一阵烟,解开一测,就烧了老地方,故障是在最后导致烧的,还好我每组只用一个上去试,不然又烧全组了,
我新换上4个MOS经检测只有老地方烧了一个,换好后,我用电源试机,测试过程全部正常,结局果然又是在关机的时候,马达狂转,电源超过1A报警切断了,
又一关机报警那就证明从开机,到试舵机,再到试油门前后也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出现在关机的过程,我一把开关关掉,马达就全油门,就烧了老地方故障是在最后导致烧的,

每次开机没问题(空载没接马达,接了舵机加油门,后退指示灯都正常),这样关机不会短路报警,不过只要插一次马达后,,加油后退时正常,等到关开关时又会短路,由于是在没有维修思路,请教了本地的维修大哥也没能解决,请各位大哥指点,麻烦大家了,,,请各位大侠看清楚是在关电调的开关(车的电调有开关)时导致的短路现象。
小弟玩了快2年的模型,控开先后顺序且不说,能修到这个阶段的也不是一般菜鸟能干的吧?我本身是个维修人员但在电子调速器方面还在摸索,所以在大神面前只能说是小弟,,,,
另外一点,每个MOS管都是通过数字万能表亲手测量出来的,测量方法也不会错,马达我用的是微型空心杯电机,最大负载还没有超过200毫安,所以绝对不存在所谓关控后过流烧坏的,,,请别再莫名的猜疑关控的问题

网友:
双面线路板不太好修,没查清楚原因最好不要通电。

网友A:
LZ是先关控再断接收机吗,应该是关控后接收机输出全油门给电调了,重新设置一下控的失控保护功能,无信号油门应该无输出。另外应该先接收机断电再关控。

网友B:
晶体管类的东西 不是用眼能看的出来的,我个人感觉 你关控的那会,电调的输出电流很大,超过了电机的最大负载嗯可能超的还很大,要不不会烧的那么快

网友B:
贴片电容 排阻 好像还有个叫晶闸管(OPA那一个8脚的)的好像,那是一个运算放大器中,这东西也相当一个开关 你检查下,最好是取下来
呵呵 对电子俺也是业余的  说下自己的看法  还望大大们别往死里拍 这里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先关控再断接收机吗,应该是关控后接收机输出全油门给电调了,重新设置一下控的失控保护功能,无信号油 ...

拜托玩了快2年的模型,控开先后顺序且不说,能修到这个阶段的也不是一般菜鸟能干的吧?我本身是个维修人员但在电子调速器方面还在摸索,所以在大神面前只能说是小弟,,,请别再莫名的猜疑关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类的东西 不是用眼能看的出来的,我个人感觉 你关控的那会,电调的输出电流很大,超过了电机的最大负 ...

每个MOS管都是通过数字万能表亲手测量出来的,测量方法也不会错,要不然也不会懂得哪个是触发脚,马达我用的是微型空心杯电机,最大负载还没有超过200毫安,所以绝对不存在所谓关控后过流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容 排阻 好像还有个叫晶闸管(OPA那一个8脚的)的好像,那是一个运算放大器中,这东西也相当一个开关 ...

你好,你说先把这个8脚IC取下来,那么电调还能运作试机么(我有维修电源,过流保护1A所以不怕试机烧毁)是图片这个红圈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先把这个8脚IC取下来,那么电调还能运作试机么(我有维修电源,过流保护1A所以不怕试机 ...

嗯  是那个,取下来单独测下看,有的在板上测的不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是那个,取下来单独测下看,有的在板上测的不准  呵呵

这个也是MOS管呢???测量的方法是不是和其他MO-8一样的???

网友:
烧MOS管不能只是更换,应该检查线路板是否有烧断的地方,驱动,过流反馈保护部分是否还存在问题,应该仔细检查确认无误后才可换管,所换管子也要确认质量,如今假冒伪劣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