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装机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高手来帮帮我

楼主(2013-10-20):
好盈铂金40安  今天装刚修回来的x4  遇到个问题   到油门形成校准哪一步  怎么弄  动力电一接通 电调就是滴滴滴滴急促的响   这个是怎么回事呀 高手帮个忙  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A:
这个看一下说明书就懂了,去度娘搜一下铂金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一下说明书就懂了,去度娘搜一下铂金的说明书。

说明书是电调油门形成过小  或油门未归零    但是电调我用接收机一个一个校准的

网友B:
油门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反了吧

零度就是要把前六个通道都反向呀

网友B:
试试嘛,只要别装桨

楼主:
重新校准油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嘛,只要别装桨

还是一样 郁闷了

网友C:
好盈铂金  需要给接收机供电才能进行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铂金  需要给接收机供电才能进行校准。

单独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独给接收机供电?

单独也行,在飞控那里取电也行。
飞控通道那里也是5V输出的,

接收机除了拨掉3道通,其他再留下一条不要拨,这样接收机就有电了。才能进行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也行,在飞控那里取电也行。
飞控通道那里也是5V输出的,

刚试了  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  问题依旧

我的要是飞控没接电。电机也是滴滴滴滴急促的响

你检查清楚...

网友:
你不是在地面站里面校准油门行程的吗??

网友:
楼主,说明书里详细说明了,先单独给飞控上电,点地面站右侧中间部分的 进入设置 之后遥控油门最大,给电调上电,听到地低声向后油门拉到最低,电调行程校准完毕。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弄明白了  原来是新固件的问题  需要先返航解锁一次才能正常解锁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有点麻烦,根据说明书,是好几个步骤合在一小段话里的,仔细研究这段话,然后分成多个步骤,一步一步的来操作,这样就掌握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