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救救我这台飞机吧(终于解决啦!)

楼主(2013-10-20):
我真的拿他没办法了。
1.先说说配置:斜盘410X3 陀螺GP790 KST215锁尾 花牌3980KV
2.毛病:最开始是有点点温漂,油门推大时候有类似啸叫声,50%油门后啸叫声没了,后来机身的震动大的飞起来就乱飘,感觉飞机都快散架了。
3.我的办法:换了三轴,换了十字盘,换了主轴轴承,尾波也换了,大桨也是平的,双桨调的一点都没有。
4.问题是:毛病在哪里啊??

谢谢各位的耐心指点!我又换了个新马达,飞机稳稳的!之前的噪音也没了。。。。。之前的马达是上个月新买的 如图:

网友A:
电机轴承是不是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承是不是该换了

电机是新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承是不是该换了

马达第一次飞就这样

网友:
这种叫声检查下传动部分

网友:
不懂帮顶了只能。。。

网友B:
飞了多少起落啊?

网友:
最好录个视频。。这样光说不确定

网友C:
检查下主轴轴承和大齿盘单向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主轴轴承和大齿盘单向轴承

大齿换的新的,旧的也换上试过,问题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多少起落啊?

飞机的传动部件基本是全新的,包括马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齿换的新的,旧的也换上试过,问题不解决。

不是大齿盘是单向轴承,有可能这个坏了,你找个好的来替换试试,

网友D:
大桨拆了,飞机拿在手上推油门,慢慢升 慢慢降 看手麻不麻

网友:
和我的问题差不多!这个可能是电机的问题!我的电机震很厉害,还有可能是飞机转速太高,螺距和转速不匹配!我的飞机50%油门就震得很厉害无奈只好40%油门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桨拆了,飞机拿在手上推油门,慢慢升 慢慢降 看手麻不麻

有点麻 而且声音不太对

网友:
同情。有解答了。

网友:
我有过这样的事,换了电机好了,楼主这是新电机就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大齿盘是单向轴承,有可能这个坏了,你找个好的来替换试试,

不可能 我换过两个心的大齿盘总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 我换过两个心的大齿盘总成

那就太奇怪了,你慢慢找原因,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引起的,要有耐心,总之最后会解决的

网友D:
电机齿有没有装好,大齿拆了 空转试试

网友E:
振动问题,就用最小排除法啦,先把所有的都 拆了,只让电机转,最大油门,看振动大不大,再一点点加,上主轴和大齿圈,再上副翼,再连尾皮带或尾轴,再上尾桨,再上大桨,一点点加,看在哪 个步骤振动突然 加大,就知道原因啦,

网友:
一共就那几样配件,你都快换完了,检查没换的吧还有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齿有没有装好,大齿拆了 空转试试

空转没问题啊
另外 马达齿没装好是什么?

网友:
细节拍个照片,飞的视频,1分钟就够了 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F:
把绿色尾桨换成碳纤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振动问题,就用最小排除法啦,先把所有的都 拆了,只让电机转,最大油门,看振动大不大,再一点点加,上主轴 ...

有道理哟!可能我缺乏耐心,没仔细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绿色尾桨换成碳纤的试试

曾经毛病消失过,仅仅3个架次。就是用的这副尾桨。

网友G:
电机齿和大齿是不是太紧了?要留有余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齿和大齿是不是太紧了?要留有余地的

以前我出现过您说的问题,飞10个架次主轴莫名的就弯了。这个我专门注意过,留着间隙的。

网友H:
樓主在哪裡? 在東莞的話可以當面檢查, 網上很難診斷的~

网友:
十字盘关系不大~首先看看主轴横轴有没有弯,大齿盘跟马达齿不要卡得太紧,这两处检查过主旋翼方面就没什么问题。然后皮带不能太松,尾轴很关键看看有没有弯,尾旋翼那一块是最难搞的,震动一大来源,试试向尾旋翼方面着手弄弄,主旋翼好搞一点~把那个尾撑夹卸了看看温飘有没有好转,两根尾撑卡在一起颤抖震得更厉害

网友:
把飞机全部拆散再组装起来,每一样都要细心检查,还有你把油门曲线调到负30看看

网友:
主轴轴承挂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轴承,这个问题很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被怀疑。

网友:
尾巴找原因

网友:
马达动平衡很差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一次 这样的情况, 应该是 电机轴承挂了。果断 换了轴承+++电机轴,重新调整 大齿盘的间隙。注意 电机轴上胶??【反正我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在哪裡? 在東莞的話可以當面檢查, 網上很難診斷的~

谢谢你咯!我在成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麻 而且声音不太对

其实这个兄弟已经回答了你的解决方法了。。。你这个一定是震动,分别一个一个拆一个一个装。慢慢找振动源!

网友:
帮顶,玩的开心

网友:
兄弟  没玩过有副翼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咯!我在成都

我能給你的建議是: 這樣的情況一般是振動真的十分大才會的.
找出振動源的方法:

把主槳尾槳連槳夾槳座什麼都拆掉, 剩下光軸, 開機轉, 看震動大不大.

然後分別按順序裝上槳座槳夾, 再看振動怎樣, 最後才裝槳去試, 裝上什麼之後突然出現振動, 那源頭就是它了.

當然, 有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軸和中聯, 如果這兩個彎掉的話你怎麼跳都沒用.

网友:
把大齿盘拆了,让电机单独转动试试,注意空载不要撸满油门哦,估计有个50%油门就能让电机全速运转了

网友I:
尾传动齿看了吗(也就是和小齿传动的那个)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飘飘的感觉吱吱的叫,换了N个大小齿,开始以为不是原装的不好使,最后花40元买了个(KDS的)感觉就棒棒的,也是个例也许说的不对,反正多检查下说不定就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尾传动齿看了吗(也就是和小齿传动的那个)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飘飘的感觉吱吱的叫,换了N个大小齿,开 ...

我换过,没改善。但是我还是重点怀疑他和马达!

网友:
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他们都说了

网友:
哥们。。我北 京的。。和你一个毛病至今也没解决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能給你的建議是: 這樣的情況一般是振動真的十分大才會的.
找出振動源的方法:

我飞机也这个毛病,新飞机,每多安一个东西震动大一些,也不知道怎么办了,电机是2835L感觉有点震动,可安机上空转震动没多大,加上大齿震动就又大了一点,仅剩主轴和尾轴60%油门尾垂有1MM虚影飞机在地面左右震动,是否是齿轮的问题或者是我的安装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飞机也这个毛病,新飞机,每多安一个东西震动大一些,也不知道怎么办了,电机是2835L感觉有点震动,可安 ...

一般來說, 電機不是買到次品或者嚴重摔壞轉子的話, 震動不至於影響陀螺儀工作的~大齒輪也大概如此.

如果能消除大槳和尾槳的震動因素, 穩穩飛起來沒問題的.

如果你的是無副翼的頭, 我懷疑旋翼頭對心出現問題, 一般來說不是這樣的話就算震動大點還是能飛的. 對心度出問題就整得陀螺儀發瘋一樣.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飞机也这个毛病,新飞机,每多安一个东西震动大一些,也不知道怎么办了,电机是2835L感觉有点震动,可安 ...

那這樣有可能是皮帶晃動引起的, 電機和其它部件就算不平衡也應該不到這個程度, 發個視頻來看看.

說不定能看出點什麼.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今天我又换了个新的马达,什么问题都没了,稳稳的!爽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今天我又换了个新的马达,什么问题都没了,稳稳的!爽啊!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为什么呢?

不晓得啊 我打算换个马达轴 和新轴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這樣有可能是皮帶晃動引起的, 電機和其它部件就算不平衡也應該不到這個程度, 發個視頻來看看.

說不 ...

嗯嗯,谢啦,我到时发个视频吧,飞机是无副翼轴传

网友L:
新马达就这样可以走售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马达就这样可以走售后的

我问了卖家,他说可能是我没设置油门行程,或者是虚焊引起,但是我记得油门行程是换遥控器才会搞啊!

网友:
看来要把电机放在诊断首位了,貌似近期多起疑难震动是电机导致的

网友M:
3980的KV值,电机齿是否匹配!!

网友N:
哈哈,还是我說对了,马达动平横很差劲

网友:
我的飞机就是电机的问题,我拆开后,在里面轴承上弄了点润滑油就ok了!震动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3980的KV值,电机齿是否匹配!!

我配的 13T直齿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哈哈,还是我說对了,马达动平横很差劲

牛魔王果然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