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舵机用的是有感无刷还是无感无刷啊?

楼主(2013-10-20):
如题,小弟一直不知道无刷舵机用的无刷电机是有感的还是无感的,哪位大虾能帮忙介绍下?

网友A:
那么小的电机还有感,那成本得多高啊?当然是无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电机还有感,那成本得多高啊?当然是无感的

无感的线性你敢放在舵机里用么。。。

网友:
没有用过,理论上应该是有感的,你们看看无感电机的大脚车,线性很差,要么很快,慢了就一卡卡的,炖鸡要求线性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感的线性你敢放在舵机里用么。。。

只要启动性能可以就行了,舵机里的电机又不需线性调速的。不信你拆开看,电机绝对就只有三根线。 我们的普通舵机也只是直流电机控制正反转开关而已,舵机臂都是恒角速度输出,输出位置靠电位器行程闭环的简单控制回路。舵机线路板那么小,控制电路都是尽量简单的,要是有感那得多复杂。

网友:
没用过都没有发言权

网友:
纯粹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启动性能可以就行了,舵机里的电机又不需线性调速的。不信你拆开看,电机绝对就只有三根线。 我们的普 ...

线性倒是其次,主要是这启动转矩够吗?无感电机带负载启动,容易失步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罕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性倒是其次,主要是这启动转矩够吗?无感电机带负载启动,容易失步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只要能全速转起来就ok了,启动够迅速就行了,科技在进步么,无感电机都普及这么多年了。论坛山我记得有人拆舵机的,可以看看是不是只有三根线。

网友(2018-09-06):
MARK:无刷舵机用的是有感无刷还是无感无刷啊

网友:
有感,舵机是一种标准的伺服系统,这种工作要求电机有较强的调速性能(可以快速,流程地完成启动,制动),无感的话根本就做不到迅速启动这一条,另外纠正上面朋友说的一句“舵机都是恒角速度转动”,任何实际运动的机械结构,都不可能没有加速过程就动起来,也不可能没有减速过程就停下来,舵机这种频繁正反运行,需要不停启动制动的东西,何来“恒速”一说,什么只要能全速启动就行,3秒钟才能启动的舵机你敢用吗,

网友:
无感的。至于说启动的事情。别忘了舵机里面好几级的减速齿啊。电机转速会比舵机臂转速快上去很多很多。

网友:
越看越不明白

网友:
当然是有感无刷

网友:
我拆开过无刷舵机  电机是有霍尔传感器排线的  所以说肯定是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