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烫手求助

楼主(2013-10-20):
飞越3900KV电机,250上的,电机齿是15,一个起落下来后电池偏烫,螺距曲线调的很低了,油门最高70,油门中段很平缓。电机,电调都没什么温度,只有电池烫,各种品牌电池都一样烫。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环境温度高么?我的450之前也是这个情况,换了电机电池都不行。但后来发现应该是气温和阳光直射的原因,昨天室外温度20度,再飞基本就是温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温度高么?我的450之前也是这个情况,换了电机电池都不行。但后来发现应该是气温和阳光直射的原因,昨天 ...

17度左右吧,不会是放电系数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7度左右吧,不会是放电系数不行吧

机身顺滑度怎么样?放电系数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顺滑度怎么样?放电系数多大?

机身顺滑还可以,大桨可以空转很久,电池格式800 15c还有武警1000 30c其他品牌25c 尾巴震动很大,麻手,但飞起来正常

楼主:
难道非得换电池

网友:
换13T的齿或C数大的电池也许会好些吧

网友:
帮顶,玩的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