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680,新手请教

楼主(2013-10-20):
用了一个星期把飞越680装好:配置如下:
机架:飞越680
电机:恒力4225KV610
电调:好盈铂金30A
飞控:DJI NAZA V2
遥控:FUTABA14SG
图传:5.8G 500W一套
云台:DJI狗思
摄像:黑狗3
电池:动力电池4S5200   图传和航灯单独供电3S2200
以上除遥控外全负重3054,请高手指教,这样的配置和重量是否合适
今天本来准备试飞的,后来发现14SG原装的日本手真的不适合,又花了15分钟改了美国手,天色已晚,择日试飞。
上图:

网友:
6S电池才是王道,你选的这个电机不支持6S电池,恒力电机好像容易堵转.
其他都好,祝爽飞!!

网友:
恩……我用恒力4822,飞了一段时间了,还好

楼主:
我记得哪位老人说过,4S和6S的电池不是谁重谁大谁放电就好,要看桨效,不知对不对

网友:
我和你的配置差不多,发现用4S电只能挂个狗或者卡片,想挂微单还是6S,现在琢磨上6S电。原有的配置都要换,

网友A:
纯操机老油条的架式  闻不出新手味  要么你飞跃了  恭喜楼主

网友B:
请问V2和14SG接收可以连接吗

网友:
不错不错,祝试飞成功!

网友:
wo llllshu帝国   顶

网友C:
楼主用恒力要小心  我的恒力炸了三次  后来全换成朗宇了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操机老油条的架式  闻不出新手味  要么你飞跃了  恭喜楼主

入魔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恒力要小心  我的恒力炸了三次  后来全换成朗宇了  就好了

真的假的,别吓唬我。。我胆子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V2和14SG接收可以连接吗

可以啊,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楼主试飞完了 告知下飞行时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恒力要小心  我的恒力炸了三次  后来全换成朗宇了  就好了

恒利电机好容易炸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飞完了 告知下飞行时间呗~~

好滴

网友B:
我的14SG 和LITE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4SG 和LITE不兼容

没用过LITE,应该是设置问题吧?飞控调参设置普通接收机,不要设置BUS,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楼主算了下电机效率 8多点 顺便问下用的是不是原装APC桨

不是,一般的碳纤1238桨,自己做的平衡,19分钟下来电机电调无温度。准备测试1255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一般的碳纤1238桨,自己做的平衡,19分钟下来电机电调无温度。准备测试1255桨

别折腾了 配置不变 极限就是20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折腾了 配置不变 极限就是20分钟了

还想提高,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