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纠结了大小机了 苦练功

楼主(2013-10-20):
拿着450两架 飞了3个月左右了 还只会前后小翻翻   飞行技术太差  可修调飞机得技术提升的飞快几乎没有我修不好调不好的了(炸得太多、没师傅、有点精益求精、)
一会听别人说大机好啊 猛看论坛猛看淘宝  一会听别人说小鸡好整   猛看论坛猛看淘宝
突然觉得 这根本就不是 大小机的问题嘛 。   飞的技术不好飞800 那还是飞的不好看而且要炸  。飞的技术好 就不形容了 想必大家也看的很多了
                                                                                                    所以静下心来  苦练 闭关修炼

网友:
有冰人450了还纠结啥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用冰人cnc尾控制连杆附送的螺丝虚位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冰人cnc尾控制连杆附送的螺丝虚位这么大??!!!!!

虚位? 怎么看出来得 、我的机调的很好了 、虚位大的地方好像没有

网友:
学会飞自己的了,让别人说去。

网友:
无数人拿着600700,还去找450,不就是因为小飞机更贼,炸了修着也便宜嘛。

网友B:
顶个  弹药 不少啊  ,       哎 我的 混血450   炸鸡 这次 弄好 后 震动  巨大···    大小将全 拆了  拿手里  震死  ,    光电及 还能接受   一上  主轴 大尺就不行  换了 好几个  大齿 还是不行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个  弹药 不少啊  ,       哎 我的 混血450   炸鸡 这次 弄好 后 震动  巨大···    大小将全 拆了  拿 ...

朋友 用排除法 全拆 一个个上 一个个通电看震动  电机 主轴 大齿 旋翼头 尾部 等等
多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顶楼主,专心练好现有手头的设备

网友:
哎!!好多电池啊,楼主要是出几块的话找我啊

网友:
450也不算很小,与大鸡相比主要是大桨浮力稍差,但不是质的差别,所以还是先把手头的设备练习好才是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虚位? 怎么看出来得 、我的机调的很好了 、虚位大的地方好像没有

目测尾桨连杆左右虚位起码1-2mm,附送的螺丝过长!

网友:
这个机身看到有点儿养眼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尾桨连杆左右虚位起码1-2mm,附送的螺丝过长!

哦~原来是这个 螺丝我换过了(因为在调的时候掉在地上不见了、碳杆也是换过的、之前也没注意有这个虚位、谢谢提醒下次去检查一下)

网友:
内容好机

网友:
唉  我一下子买了两架450飞三次炸三次,  再好的机子炸了也是堆废铁。

网友:
楼主,我们很相似,2架450一堆电池。年初我也想上600/700,看看周围上大机的,出勤率太低,每次外场几个起落仅仅够热身。还是450好,能够放下包袱,专心练习,半天可以飞20~30多个起落。现在正苦练正反自旋刷锅

网友:
冬天到了,如果LZ能窝在家里每天都练模拟的话,到明年开春肯定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