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500快一年了,共炸鸡2次,苦逼的是,每次炸的都很蛋疼

楼主(2013-10-20):
自己写下来,告诫自己吧
第一次:大半年前,3GX首次装500上,刚起飞侧翻秒炸,设置3GX时大意了,飞行前没仔细检查,副翼修正设置反了…………
第二次:今天下午飞第一块电好好的,第二块电快结束时,(小区空地,飞的稍远,十几米的样子)失控炸鸡!我哩个去,我飞航模至今第一次失控,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怎么失控了?
晚上无意中又想到了这事,突然,想到一个很蛋疼的问题:该不会把发射功率调到最小了吧???打开控一看,果然是…………上次调机为了省电,把功率调到最小,今天飞的时候忘改回来了。
损失:大桨一副,横轴,主轴,大齿盘,5145舵机壳,

不得不说,5245MG的金属齿真结实,用的金属舵机臂,居然没扫齿,把舵机壳里面固定齿轮的轴的那个孔弄花了,

你说,要是因为我飞的原因,技术的问题炸鸡也就炸了,关键是炸的很蛋疼…………

网友:
所以航模起飞前检查很重要!也算是给大家提个醒了!

网友:
阳光太刺眼,飞远了看不清,这两个问题都炸过。只有旧的太阳镜,效果很不咋地,然后又有点近视,
风大就更郁闷了,有次450是直接从操场吹到教学楼顶,打满舵都不顶用,不过是假期不担心有人,切熄火还好没坠到楼顶,
还有因为飞越的碳尾拉杆长度不合适,就买了480的拉杆自己改短,结果起飞不久松脱,用错了胶水,自旋炸鸡,
3gx的秒炸经历了两次才知道原来是陀螺的问题,
华的2702起飞自旋,后来返厂才知道是锁尾部分坏了,
倒霉的撞树枝也有一次,干枯的细枝没看清,结果就撞上了,

仔细想想,除了刚入魔时入了山寨机首飞秒炸,还真TM没一次是我操作原因飞炸的,,,
因为入魔路非常艰辛,很少能飞真机,技术可以练模拟器,调机只能自己琢磨。加之飞真机时候都很小心保守,虽然即便是这样还是会因为各种蛋疼的原因炸掉,
反正,痛并快乐着嘛,玩飞机不就是这样的嘛,

网友:
入500,N年了,一直挂墙面壁,还是飞的450
同为5245MG,当年多贵啊。。。
论坛里冤死人的炸鸡多了去了,安全最重要,其次才是钱

网友:
刚入500一个月,500的确比450好飞多了,稳稳的停在空中

网友:
我也是有次失控炸鸡,遥控器里我知道是没电了可是飞的正是爽快想差不多能称一个电吧,结果飞着飞着就失控了,就是遥控器没电了。后悔啊!所以现在遥控器电量低于11.8V就去充电去了

网友:
5245确实结实啊!我的480像真机机架试飞主副桨四桨头,惨炸两次,三只舵机和金属舵机臂居然还是完好的……

网友:
俺450飞了刚好10个月了。
炸鸡10次了,只有最近一次是飞自旋翻没飞好炸鸡,其他9次全是狗屁倒灶的问题,首炸就很冤,舵机抖舵炸了;两次是舵机螺丝掉了;两次球头扣脱落;两次横轴螺丝断射桨;一次尾轴弯了没查出,空中自旋炸鸡;一次被人吓到没看清炸鸡!记得好清楚啊!
尼玛10次里只有一次是飞炸的!伤不起啊伤不起!

网友:
第一次炸机和我的很像

网友:
呵呵,就算是老手也免不了偶尔低级失误炸机。除非你跟真飞机飞行一样每次起飞前拿个检测表一样样检测完打好勾。机械出问题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A:
经常在室内飞450,一次悬停时感觉飞机***的动了一下,然后恢复正常,很快,当时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很诡异。但想了想还是先落地吧,休息下。简单看看没啥异常,再起飞,哎哎~油门大了就要往一边栽??一边收油一边打舵,再起,还这样。后来发现尼玛一个舵机卡死不能动了。舵机啊舵机
话说5254是神马舵机啊?质量过硬不?

网友:
9245mg?
舵机这事现在还有些心有余悸
顶级的买不起,其他的吧还不放心

网友:
晕又发错了是5245

网友:
起飞前确实一定要检查到位的啊

网友:
聊天翻着炸鸡,冤枉呀……

网友:
经常室内悬停,还是有点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在室内飞450,一次悬停时感觉飞机***的动了一下,然后恢复正常,很快,当时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很诡 ...

海泰克的5245mg

网友:
习惯很重要,千万别冲忙上阵,否则就是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