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桨的大小和材质怎么选择

楼主(2013-10-20):
不同尺寸的桨对于同样的多轴飞行器、同样的飞行条件下有什么区别?不同材质的桨(塑料、碳素、木头)实际飞行的区别又在哪里?谢谢赐教!

网友A:
无刷电机使用多大直径的桨是根据电机的KV值来确定的。不同的材质应该是体现了螺旋桨的硬度和韧性,高速旋转的工件,一般都是希望工件在旋转时,仅能发生很小的形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使用多大直径的桨是根据电机的KV值来确定的。不同的材质应该是体现了螺旋桨的硬度和韧性,高速旋转 ...

能说的相对通俗一点吗?谢谢

网友:
通俗点。。。选正品APC就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