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镍氢电池是自己满了会停还是人工点停

楼主(2013-10-20):
我用PL8充T14SG控的原装镍氢电池。发现不能设置截止电压。请高手指点是充电器会自动停止还是需要守这充电器上看到电池到好多V了人工停止呢?

网友:
你完全可以自己试试,人守着,自动停知道了,不自动停就手工停,也知道了。

网友A:
一般我是手动停的,发现PL8会充到很高的电压,我看到是1.65V x 5=8.25V时就手动停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是手动停的,发现PL8会充到很高的电压,我看到是1.65V x 5=8.25V时就手动停了它

我是7.5就手动停了

网友:
我的PL8充镍电,都是自动停,设置好充电电流、放电电流、或者循环次数后就基本不用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