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如何选择配件做航拍四轴

楼主(2013-10-20):
我现在有一个仿450机架,apm2.5 .朗宇A2212电机、好盈20A电调。我想改装成能带云台航拍的四轴,这些电机能用吗?还需要配置什么?

网友:
挂云台这动力小了

网友:
是的 电机电调得换  机架也要换好点的  能减少震动

网友A:
起飞重量1.8以内的,至少飞腾系列电调30A,X2212电机系列电机。起飞重量2左右的,V系列电机,电调可以不换。起飞重量2.3以上的,直接上盘式吧,铂金30A。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现在精灵已经降价了,你还不如买一个新的飞信器再配一套航拍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1.8以内的,至少飞腾系列电调30A,X2212电机系列电机。起飞重量2左右的,V系列电机,电调可以不换。 ...

这样说,我以前买的这些东西除了apm飞控能用,其他的都要换了。

网友:
450稍微小了点,你可以尝试增长机架,如果不行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