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加油门左右摆尾求前辈指导,度过难关。。

楼主(2013-10-21):
飞机是飞越有副翼450PRO的机,陀螺仪是亚拓GP780配银燕ES9258舵机,飞机在加油门的时候没见摆尾,再加油门快打算离地是就左右狂摆不停!无法起来,陀螺义感度降低了没见效果,接收机上的线没有插错,在此求好心前辈指点!
机子的震动不大!

网友A:
能飞起来么?飞起来怎么样?另外油门和螺距曲线是个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起来么?飞起来怎么样?另外油门和螺距曲线是个什么样子的?

油门曲线没动,一条斜直线,螺距是副2度5度1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起来么?飞起来怎么样?另外油门和螺距曲线是个什么样子的?

油门曲线没动,一条斜直线,螺距是副2度5度10度,控是天地飞8

网友B:
插电后 两片尾桨是要成一条直线  还有看看你的尾桨夹是否装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电后 两片尾桨是要成一条直线  还有看看你的尾桨夹是否装反

桨夹不会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电后 两片尾桨是要成一条直线  还有看看你的尾桨夹是否装反

可以加一下我吗Q450302831

网友(2014-04-14):
感度换aux2接口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