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可以换朗宇V2216吗?

楼主(2013-10-21):
想给精灵换动力V2216能用吗?

网友A:
原装电机不够用吗?其实精灵轴距小,可以用的桨不会很大,就算电机增大了,实际效果也不会太明显。

还是原装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机不够用吗?其实精灵轴距小,可以用的桨不会很大,就算电机增大了,实际效果也不会太明显。

还是 ...

原装的炸坏了一个,看看原装的不便宜,纠结是买一个新的还是一起换四个,把三个好的出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的炸坏了一个,看看原装的不便宜,纠结是买一个新的还是一起换四个,把三个好的出了。呵呵

建议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个新的

好的谢谢,那就换个新的。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原装的吧,买成品就这样

网友:
建议收别人换下来的。。

网友C:
建议换新的 我朋友有个 折腾过两次 不好看也就算了 还不好用 在说你这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新的 我朋友有个 折腾过两次 不好看也就算了 还不好用 在说你这坏一个

看来坚决换原装了。呵呵谢谢了

网友D:
建议换个原装的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个原装的新货

网友E:
精灵2214和2216都可以换,我才换上2214没几天 tm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精灵2214和2216都可以换,我才换上2214没几天 tm的

分享一下2214更换后什么感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分享一下2214更换后什么感受

更有利,拉力更大,噪音小点了,支持原厂的自尽浆,比原厂的好控制点,我因为是全负载,基本上能给精灵装上的全装上了,原厂电机自然搜不了了,所没办法,只能是换电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更有利,拉力更大,噪音小点了,支持原厂的自尽浆,比原厂的好控制点,我因为是全负载,基本上能给精灵装 ...

用不用换电调?你现在起飞重量和飞行时间可以透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有利,拉力更大,噪音小点了,支持原厂的自尽浆,比原厂的好控制点,我因为是全负载,基本上能给精灵装 ...

支持原厂的自尽浆????什么牌子的电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不用换电调?你现在起飞重量和飞行时间可以透露一下吗?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机不够用吗?其实精灵轴距小,可以用的桨不会很大,就算电机增大了,实际效果也不会太明显。

还是 ...

原装电机不够用吗?其实精灵轴距小,可以用的桨不会很大,就算电机增大了,实际效果也不会太明显。

还是原装省心

對呀..机子太細改動不大...我朋友改用了 T 牌 1200個大洋  都是大了 10%  ..他說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