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轻木好还是D板好?实际使用中哪个重量更轻?

楼主(2013-10-21):
如题。。哪种材料重量更轻?

度娘后 感觉貌似D板重量更轻。是不是?因为不确定上来问问

卖家标称D板重量48KG/立方米   轻木度娘重量 80-130KG/立方米
实际使用大家觉得呢?

还有强度。哪个强度好?是轻木强度好还是D板强度高? D板度娘看过视频。感觉韧性方面,D板更耐弯曲?实际使用又是如何?

还有刚性方面,轻木硬还是D板硬?做骨架 变形曲线哪种比较高?就是同样的力,哪种先折断或弯曲?

因为想用来做60G的小飞机,机翼比较重,所以考虑刚性,当然需要碳纤维管加强了。不过这2个材料哪个更强?更不容易变形?同样的重量下。机翼结构属于轻木飞机的框架结构

价格方面 D板淘宝后 是 1250*800 2MM一片70元。 为1平方米70元
             轻木淘宝后 是 1000*100 2MM 一片7元    为1平方米70元

因为价格几乎相同。所以有所考虑。希望用过D板的朋友都来说说

在模型制造中,Depron Classic可代替轻木用于模型建设,如航空和航海模型。Depron Aero则是F3P飞机模型的最佳材料。
这句话在3楼也贴出来了。可是我就是不理解。代替轻木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使用中,性能和轻木十分相近么?  轻木2MM的可以稍微弯曲,弯曲过了就断,不过顺纹路的话,还是挺硬的

网友:
d板是什么?说学名好不好?

网友A:
Depron是一种闭孔聚苯乙烯泡沫,出厂标准样式为板张,又称D板。它重量极轻,且防潮
从最初作为铺设地板的高性能隔热板材,到现在Depron已有各种各样的用途,如食品包装等。在2005年举办的M.A.V.世界挑战大赛上Depron被首次运用于模型制作,由于它重量轻韧性高的特点,现在Depron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模型领域,许多顶级模型工厂已经普遍采用Depron作为板材原料,他们均认为Depron将是未来轻型航模的首选材料。

Depron有两种颜色(白色和灰色),以及两种不同类型:Depron Classic和Depron Aero。在模型制造中,Depron Classic可代替轻木用于模型建设,如航空和航海模型。Depron Aero则是F3P飞机模型的最佳材料。
Depron的优势
不同于轻木,Depron没有纹理,所以不易开裂。
每张同规格的Depron板材都拥有同样的重量和均匀的密度,以便达到最佳的平衡及性能,这对制造模型非常重要。Depron非常轻,密度最小可达到28kg/m3,同时又保持很高的强度。因为特殊的结构,Depron很容易切割及铣削,加工后表面光滑干净。Depron损坏后可进行修复再次使用,修复方法简易。
Depron Aero比Depron Classic轻15%,且性能不变。世界F3P冠军Martin Müller强烈推荐使用Depron Aero。
就实际的使用而言,D板是一种有韧性的“KT”
D板的弱点:不易涂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pron是一种闭孔聚苯乙烯泡沫,出厂标准样式为板张,又称D板。它重量极轻,且防潮
从最初作为铺设地板的高 ...

谢谢。这些一早就度娘到了。但是还是谢谢帮顶。

不过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网友B:
既然说代替轻木那就是说比轻木好咯.有钱就上d,没钱轻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说代替轻木那就是说比轻木好咯.有钱就上d,没钱轻木

问题没用过啊。性能上肯定是有区别的。我想知道区别在哪。特别是在刚性上的区别。是我最看中的。因为我用来做机翼,机翼载重是我要考虑的。如果D板有韧性,却没有了轻木的刚性,那还是用轻木吧。毕竟这2个价格一样啊。

个人不觉得D板贵多少。至少。轻木也是这个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没用过啊。性能上肯定是有区别的。我想知道区别在哪。特别是在刚性上的区别。是我最看中的。因为我用 ...

哦,我看你写一张70.估计写错了,差不多就都买点,不要怪我乌鸦嘴,不过谁的飞机不会坏呢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看你写一张70.估计写错了,差不多就都买点,不要怪我乌鸦嘴,不过谁的飞机不会坏呢是吧?

没有写错哦 呵呵 你仔细算算? 轻木要10片才能等于D板的一片哦

网友C:
问下,D板能上蒙皮么,还是就不用上蒙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D板能上蒙皮么,还是就不用上蒙皮了

如果制作轻木这种机翼 需要蒙皮 如果做板机 就不需要了

网友:
D板飞F3P的首选

网友:
喜欢轻木的!

楼主:
到底轻木硬 还是D板硬呢?

网友(2014-01-03):
总算见识了新的材料

网友:
不懂d版,但我入魔多年不曾飞过泡沫机,就是喜欢轻木机的结构。感觉大点的飞机还是构架比较好,有刚性。

网友:
实际应用中粘接面积这一块儿的对比呢?

网友:
不懂学习了帮项

网友(2014-10-22):
不懂,期待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