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接收机出了点问题~~都来帮帮忙看看,最好是客服哦 ...
天地飞接收机出了点问题~~都来帮帮忙看看,最好是客服哦~~

楼主(2013-10-21):
大约3个月左右没有用接收机,2.4G的,现在拿出来用发现副翼舵不听使唤了,通电后
舵机
自己打到极端,然后打舵没有反应~其他通道都是正常滴~~刚开始我以为是设置问题,然后我遥控初始化,然后重新对码后还是一样的

网友A:
有没有备用接收机试试到底是接收机问题还是遥控器问题。
顺便问下,我的天九是一代老款只有ppm和pcm模式配合2.4g高频头,2.4g只能用其中的ppm模式不支持pcm模式,但是ppm模式只能用8个通道,第九通道不能启用,如果升级新软件就有pcms模式,就可以有九个通道了。2.4g可以配合ppm、pcms、pcms4096.
过几天devo12S到手了,就把天九返厂升级。

楼主:
我的2.4G是PCMS模式的,手上现在只有一个2.4G接收,但是用PPM接收机所有通道都是好的~~

网友:
看大家讨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