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Z15上电有时自检不成功,电机无动力输出,何故?

楼主(2013-10-21):
Z15 5R云台刚入手,系统都连接好了,我不是新手。飞行器是悟空M,设备接线没问题。我想问问,云台上电后自旋,有时能初始化自检完成,然后定住在三个轴的中心,工作正常。有时为何自检完直接三个轴电机就失去动力,无法工作。然后断电从新接电几次就好了,有时又会出这个问题,麻烦给技术咨询看看,是什么原因可出此问题,谢谢

网友A:
楼主,您是否单独给云台供电?如果单独供电出现该问题,请PM您的QQ号码给我,我会跟你进一步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是否单独给云台供电?如果单独供电出现该问题,请PM您的QQ号码给我,我会跟你进一步沟通。

10196532 你好,咨询z15问题

网友:
这个有时电机驱动卡也是有问题的,抽风没?

网友:
第一时间就看到这帖,怀疑是供电问题。

网友:
内容供电。。很明显啊。。

网友:
升级到最新固件完美解决,不单独供电都可以。

网友:
滑环坏了,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上正解 哈哈哈

网友:
说过n多次,典型滑环问题,申请过n多次让大疆发滑环给我,免费做华中区z15定点维修代理商,无果。。。
大疆,滑环问题迟早会大面积爆发的,到时候再培训代理商给顾客换滑环就晚了,影响声誉的

网友(2013-12-04):
这问题楼主找到答案了吗?我也是同样的情况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