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sx,pyro700-45,K80hv,突然失去动力求解。

楼主(2013-10-21):
小弟的狗6上周在第十个起落左右,突然出现失去动力,掉下来。
由于无损,再试飞,上下猛抽未见异常。
昨天的第3电再次突然出现失去动力,掉下来,由于无损,没拔电继续飞,未见异常。
接着又猛操2电,比如持续侧摆,依然未见异常。
确认不是失控,
舵机
有效,我还能把飞机摆正。
灰常头大,求指导。新机,pyro700-45,K80hv都是全新的。

网友A:
换电机 电调慢慢排除呗,呵呵 不懂瞎说了。

网友B:
看看焊接部位,是否有虚焊,各个部位都检查,重新来过。。。

网友C:
这个是最头疼的问题。我的YT550E出一模一样的问题,既然是突然失去动力,一定是动力系统出问题。经各环节检查,未发现问题,于是把卡斯特电调寄回厂家检测,还在路上。

网友D:
做些防静电处理再看看

网友E:
不是电调就是电池插头的问题

网友F(2014-01-05):
机器较新,多半是单向快挂了

网友G:
K 80hv 的嫌疑灰常大。。。

网友H:
防静电线接了么?

网友I:
用的是卫星吗?

网友J:
我會覺得是電調的問題,80A不足以負荷,試一試換A數多一些的電調,看一看會不會再有這情況.

网友K:
你用K80之前有没有先设置模式1?????K80每次都要先设置模式1再设模式4或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