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反航可以人为干预或中止是不是更好呢?我用S4

楼主(2013-10-21):
飞控S4,飞过两次,虽然不多,但有一点觉得有点不适应,就切是返航后,回到出发点之前,不再接受人为干预,我觉得这没长大脑的东西,必竟不如人明白,在返航过程中,如果有突发情况,或者有什么变化,飞行器是不受指挥的,这点有点让人着急。大家分析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改进的必要呢?

************************************
补充:以上是前两次飞,也许还是有点兴奋和紧张吧,没试全面,所以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冒失,这里专门补充更上下左右,并做一点说明,为后来的朋友所借鉴吧,后来飞时专门测试,切返航后,打到手动控制,可以完全接管,原来以为不能中途退出返航,只是切出了反航状态,但停在了定点悬停,应把定点悬停也切出,直接切到手动控制,就可以完全接管控制了。需要停住,再切到定点悬停就可控了。

谢谢楼下诸朋友的热心回复

网友A:
s4返航过程中是可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4返航过程中是可以控制的

只有到了地方才接受控制

说明书原文 :
在返航模式下,如果飞行器还在返航,飞控不接受任何手动干预(但为了避
免发生意外, 飞行中请不要把油门收到最底! ) , 等飞行器回到起飞点并开始自主
降落时,才可以进行手动干预(如选择合适的落点) 。

实际试了,如文中所述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到了地方才接受控制

说明书原文 :

是阿,降落的时候可以控制降落地点,也就是可控了。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切姿态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切姿态呀

木有姿态,不过可以手动

网友D:
哈哈  可以人为控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可以人为控制的呢.

说明书原文 :
在返航模式下,如果飞行器还在返航,飞控不接受任何手动干预

网友D:
在 RTL 状态不接受干预 不代表不可以 切换控制模式 捞回对 载机的控制权限!~ 可以在任何 时间 切换模式来 取得对飞机的 控制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 RTL 状态不接受干预 不代表不可以 切换控制模式 捞回对 载机的控制权限!~ 可以在任何 时间 切换模式来  ...

嗨,哥,你把我脑子看得也太不好使了吧,不接受任何控制,你没理解,就是切不出来了,只能干等着往回飞,也就是说,控=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有姿态,不过可以手动

姿态模式就是所谓的手动,大疆这么叫的

网友E:
X4可以在返航过程中切到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X4可以在返航过程中切到手动。

这个不能,所以才在这反应一下

网友:
不U懂帮顶了。。。

网友(2013-11-29):
讨论讨论就知道是什么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