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尾座数字化改造

楼主(2013-10-21):
械部分已完成先这么用着,本想换1204的滚珠丝杠,考虑到就一轴允许写误差,所以就原本的梯形丝杠加铜螺母先用着,以后再升级

网友:
装上去看看啦

网友:
数控车床尾座数字化改造??

改成数控的尾座后有什么特殊用途吗??好像看到有一个人改过,不过没想出来有什么大用!

网友:
钻眼专用?

楼主:
装机效果~~~

网友A:
系统好特别哦, 是什么系统

网友B:
能否麻烦告知皮带轮型号    最近正在做  在犹豫皮带轮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麻烦告知皮带轮型号    最近正在做  在犹豫皮带轮的选择

1:2减速的5M同步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好特别哦, 是什么系统

不是什么主流系统,应该是PLC类控制器,这个现在也不很懂,在研究呢

网友C:
碰到电动刀架啦。

用的什么系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到电动刀架啦。

用的什么系统啊?

不会碰到的,系统是江苏产的XC6081

网友:
哦,以后好用多多分享,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碰到的,系统是江苏产的XC6081

刚才看了这个系统的说明书,可惜没有刀补功能,运行的代码行数只有可怜的998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了这个系统的说明书,可惜没有刀补功能,运行的代码行数只有可怜的998条。

刀补好像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