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凤凰160VS蝎子160之选择

楼主(2013-10-21):
雷虎E720,蝎子4025-520已经入手,不知道电调选哪个好,K牌太贵不考虑了.

网友A:
同样的E720, 蝎子4530配蝎子130A爽飞。
有必要160A那么大吗?

楼主:
刚接触电的,不是很清楚;模型店推荐用160的

网友B:
我觉得 CC edge 160A 挺好用的

网友C:
这两个都不错,凤凰的用的多点

网友D:
蝎子160吧~ 楼上推荐的蝎子130没错是可以,但已经是旧款停产了~~ 160是刚出没多久,只能能负担的起就上160吧!
凤凰160其实也不错!如果LZ对电调没多大要求其实两者都无所谓。
但我觉得蝎子配蝎子感觉比较搭配~~呵呵!
PS: 可以参考我的历史帖子,我前不久也入手了蝎子160 Opto

网友D:
噢~~ 不对! 蝎子的Commander V 130还有~~~ 我以为是X7配的130呢

网友E:
2个价格差不多。蝎子要记电流。比较麻烦点

楼主:
电机型号不对,是4520_5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