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我是一个新手,刚入模,买的大疆精灵,还飞的不好。请教大家帮助,天下模友一家人嘛,帮帮我紧
精灵的
电池
是11.1V 2200MAH 20C 问题:能不能用11.1V 2200MAH 25C的电池飞大疆精灵呢。
能不能用其它的电池,比如说11.1V 4200MAH 30C的电池,如果用了会出现什么情况,电池的电压怎样测呢。
电池充电时间过长,比如说充了7-8个小时,电池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没有充满就飞行不行呢?
急呀!请教大家了!

楼主:
还有跟你帖子怎样找到

网友A:
只要你能装到精灵上去,11.1V20C以上电池都行

网友B:
紧着电池舱空间装,容量大了你装不下也是废的

网友C:
精靈要換電池還得看你裝的下嗎?還是用DJI原廠電池吧!
電池不管幾C或容量大小都不重要,只要是裝的下就可以使用(但必須是3s)勿超重
鋰電充電要特別小心別離開!沒充完成電也可以飛但請注意電壓!別過放了
去買個測電器吧!插上分壓接頭即可測量。

网友D:
你想要用大电池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必须是3S LiPo的电池。电池电压的测量你如果没有带电量显示的充电器或万用表的话,可以买个带电压显示的“低电压报警器”,装在飞机上一物两用了。电池还没充满电也是可以用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使用时间,虽然可以用,但是不支持你用。另外不知道你是什么电池?竟然需要充电7-8个小时?表示惊讶。

网友E:
1.花牌、格氏 11.1V 2200MAH 大C的都可以用,只要能装进精灵电池仓里就可以。量一下大疆电池的尺寸买别的电池看尺寸和大疆的一样就可以。记住买XT60插头的,如果是T插了回来自己改成XT60就可以了。
2.电池电压用BB响或者别的量电器测量,网上有卖的十几元一个。
3.一般的2200MAH电池用B6充的话不到1小时就可以充满,你说的充7-8个小时没听说过。
4.如果你着急飞电池不充满是可以飞的,但是电池不要单片电压不要低于3.8V。

楼主:
哦!学了很多,谢谢各位,能这样清楚的说明,很高兴天下模友是一家

网友F:
内容新手欢迎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