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雕刻机请教高手电控方面

楼主(2013-10-21):
我有二个环型变压器功放的  一个4线输岀 6V 28V 一个5线输岀 15V 28V 30V

还有一个变压器是VCD机的 8线输岀 4V 10V 15V 26V

我想用这三个变压器做电源

8线驱动 接口板

5线驱动 步进电机 驱动  【2个57加长 一个86加长】

4线驱动  主轴

这电力够不够啊··这样接有没有问题啊·

高手们有更好的意见请说  本人电路小白  不好意思了

网友A:
这也没说明白啊,多大功率的变压器啊,电压到是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没说明白啊,多大功率的变压器啊,电压到是够了。

多大功率我也没清楚 环型 外径100MM 内 径35MM 高 47MM

网友B:
是有点小,线径够粗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点小,线径够粗也可以

多少W才够用啊??

网友C:
直径100的环牛,应该超100W了,小雕刻机驱动3个步进电机没有问题。你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大胆实践一下即可,大不了不完美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100的环牛,应该超100W了,小雕刻机驱动3个步进电机没有问题。你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大胆实践一下即可, ...

因为我电路一点也不懂 这样接线还要整流吗 东西现在还没到位  到位我就试了··

网友D:
肯定要稳压再整流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要稳压再整流才能用。

稳压怎么样做啊

整流又是什么啊····

怎么安装 装在哪个位置啊 ·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稳压怎么样做啊

整流又是什么啊····

稳压整流板淘宝上有卖 不必自己做 工艺质量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压整流板淘宝上有卖 不必自己做 工艺质量应该不错

高手有链接吗···  装在哪个位置啊  变压器之后吗

网友:
请问你制作的动机是什么,制作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网友F:
86加长应该在4A以上了,你的电源可能不够.你只说了变压器的电压和大小,电机驱动什么的都没图没说明,我们只能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F:
86加长应该在4A以上了,你的电源可能不够.你只说了变压器的电压和大小,电机驱动什么的都没图没说明,我们只能 ...

步进驱动用2ma860H

要多大的功率 电压 才够啊··

还要整流吗  要用怎样的整流

稳压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谢谢··

网友F:
2ma860H一般是可以交流输入的电压交流 60——80V ,具体看你的驱动上标的参数,不用稳压,但要求足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2ma860H一般是可以交流输入的电压交流 60——80V ,具体看你的驱动上标的参数,不用稳压,但要求足功率

具体怎么接线啊

不是变压器后面加整流桥  整流桥要多的  是不是三个变压器后面都加整流啊·

接USB接口板 直接功电可以吗·

是不是我220V输入 再接三个变压器   加保险丝

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有链接吗···  装在哪个位置啊  变压器之后吗

在淘宝上搜整流板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手有链接吗···  装在哪个位置啊  变压器之后吗

最好装在变压器次电压附近 接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装在变压器次电压附近 接线短。

是一个变压器装一个整流吗?

网友:
我劝你直接买工控算了,这样折腾下来得不偿失,三个环牛搭在一起体积又大又重,工控也不贵,该买的还是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