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10-21):
准备入V2了  但在搭配电机的问题上有很大个疑问 搜了百度谷歌也没找到答案 ,外转子电机和盘式电机的区别在哪呢?总是看到论坛有人说盘式电机(某某电机转堵之王)等等,心里十分纠结,之前入了精灵全套,到现在精灵的电机是外转子还是盘式我都没搞懂,求高人解答。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A:
簡單來說一般多軸都是使用外轉子式電機(原因為扭力較大)內轉子特性高轉速因為轉軸輕所以轉速高
精靈是外轉子電機,且無法安裝盤式電機(盤式電機較為寬廣)極數也較多轉速慢所以省電!扭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單來說一般多軸都是使用外轉子式電機(原因為扭力較大)內轉子特性高轉速因為轉軸輕所以轉速高
精靈是外轉 ...

感谢,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單來說一般多軸都是使用外轉子式電機(原因為扭力較大)內轉子特性高轉速因為轉軸輕所以轉速高
精靈是外轉 ...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如六轴,轴距700左右的机架 用哪种类型的电机好呢/?  Kv值多大合适?  主要用于挂狗和微单。电池4S

网友B:
外转子电机顾名思义就是电机定子(带铜丝缠绕的那个)在电机的中央,是固定在飞机力臂上的,而转子(就是外壳了)是带着螺旋桨在外面旋转的。外转子电机包括一般盘式电机,盘式电机都比较扁平,如同楼上那位说的一样“极数较多转速慢所以省电!扭力大。
盘式电机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转子电机顾名思义就是电机定子(带铜丝缠绕的那个)在电机的中央,是固定在飞机力臂上的,而转子(就是外 ...

还配图  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如六轴,轴距700左右的机架 用哪种类型的电机好呢/?  Kv值多大合适?  主要用于挂狗和 ...

4S电池大概KV6~700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电池大概KV6~700的电机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如六轴,轴距700左右的机架 用哪种类型的电机好呢/?  Kv值多大合适?  主要用于挂狗和 ...

先預估您的多軸大概(總重量),再來配合適當的電機及槳會比較準確點!這樣也比較經濟!
狗思和單眼是完全不同等級配置,價格也差別很大
如果是新手個人建議先從狗三玩起,說句不中聽的話,就算有個萬一損失也不會太大
關於適合的電機及槳可以參考賣電機的店家裡面一般都會有數據可供參考!
電壓、電流、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預估您的多軸大概(總重量),再來配合適當的電機及槳會比較準確點!這樣也比較經濟!
狗思和單眼是完全不 ...

又学习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