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精灵的同仁,你们都怎么练习飞行技术?

楼主(2013-10-21):
各位玩精灵的同仁,你们都怎么练习飞行技术?我是新手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姿态模式下练习起飞、降落、航线、盘旋、对头对尾。个人觉得模拟器的多轴没啥意义

网友:
先用gps模式練習,等熟練後再用姿態模式,手動基本上不建議

网友:
找个没人的空旷地方(建议有草地的) 按照步骤 开控、接精灵电、搬动右上角姿态切换开关来回数次做地磁、然后观察灯闪正常不,确认正常了,请小手不要抖,慢慢起飞,切记不要飞高飞远,不然你判断不了机头方向,搬动操作杆动作要细腻 要轻。慢慢体会吧  自己多飞几次就行了 孰能生巧的 ,忘了说出去飞之前,在家熟读说明,调好感度,切记找个没人的空旷的有草地的地方,只要不飞高飞远就算操作失误也能保护好你心爱的精灵。

忘了补充一点(空旷的地方有利于GPS模式  初期建议都用GPS模式飞行)

网友:
找准方向啊

网友:
先用GPS模式练习对头、对尾等手感,多观看别人的视频,研究下操作,等这些都熟练了后,打到姿态模式训练。手动模式建议玩的十分熟练了,想找刺激了才能够使用。

网友:
最好多飞,建议不要用GPS

网友:
多飞 在gps下面练习各个舵面的打法还有飞机在飘的时候的条件反射。但是不要过分依赖GPS模式,适当的切入姿态模式进行练习。
还是那句话 基本功很重要,至少飞机在四个面的任何一个面上的时候都要能准确控制飞机不能错舵!
手动模式新手还是少尝试,在操作十分熟练了之后可以用手动模式寻求一些刺激~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姿态模式练吧,先练习手动档,以后还怕开不好自动波?

网友:
在极狭小的地方飞,练微操和心理素质,像天台啊,阳台啊,然后去空旷的地方飞感觉那个阔然开朗啊,无拘无束啊!

网友:
自己练悬停呗

网友:
和练直升机步骤一样

网友:
要稳,准,狠,找对方向就净值的往前干,但是得看好距离啊!带狗的话,镜头得做好随时调整得准备

网友:
模拟器练直升机四位旋停

网友:
我觉得适应在精灵各个面操作很重要,因为一旦不是尾部对这自己时,我就很容易打错舵。。。

网友:
直接真机练习,不用模拟器。GPS先练习方向和操作,姿态练习控制,最后手动练习

都是空机啊,不要上云台和相机

网友:
只有多飞。飞多了手感就出来了。新手一定要循序渐进。

网友(2014-01-04):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的多轴对新手来说没用 如果连多轴的手动模式 模拟器还是有点用处
建议首先切姿态模式练习对尾悬停 ...

说的很到位,目前正在学习中,先练GPS模式,然后再联系姿态模式

网友:
模拟器还是有用的,直接用模拟器练习直机的,熟悉了多轴就是小意思

网友:
据说那些飞直机的大大们,直机飞多了,飞多轴很随意,相当随意

网友:
首先飞好直机然后再玩多轴,多轴的用途是什么?fpv!

网友(2014-02-04):
我一直用GPS在飞,姿态模式感觉有些飘。看来还是要用姿态多练练。

网友:
先去搞个模拟器练习直升机,然后上个450飞到航线熟练了,你就可以爽飞精灵乃至各种多轴,其实技术一方面,心理素质突破自我更重要,多轴不容易分清头尾,我是直升机熟练,刚入手精灵感觉就是个4通道直机感觉,自稳定点不用你操心,余下精力关注美丽的景色吧

网友:
模拟器里面练好直升机,飞多轴小菜一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的多轴对新手来说没用 如果连多轴的手动模式 模拟器还是有点用处
建议首先切姿态模式练习对尾悬停 ...

清楚, 明瞭, 易憧 !!! ........ 讚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