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上大事了!求教!!!啥

楼主(2013-10-21):
图传不到200米距离就啥也看不见了 ,四轴一加油屏就闪的不成样子了,是干扰了吧,如何把这个降低呢?

网友A:
是干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干扰了吧

我用的是8频道,在郊区,外界干扰不太可能,可能是电调或是电机干扰了,去除呢?或是换什么频道好一些?

网友:
把图传的线编成双绞线试试

网友:
外面裹锡纸吧

网友:
20MW的吧?真懒上个或报下W的也懒的下手,多打几个字不行吗?

网友:
控和图传都是2.4G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现在我是把控和图传接收分开的

网友:
换频道有可能会好点

网友B:
图传用的动力电?

网友:
说说什么图传什么飞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用的动力电?

是的。图传和摄像头用动力电,400MW的,RC805接收,一加油或是打方向或是副翼就干扰

网友:
5频道更 给力貌似

网友:
遥控器杂波干扰。以前我用200MW也有着问题。要莫图传接收离遥控远点。要么换大功率发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图传和摄像头用动力电,400MW的,RC805接收,一加油或是打方向或是副翼就干扰

分开供电,电调控制电机是SPWM波形,马达是感性负载,管子切换瞬间干扰很大。

网友:
准备入多轴了,长期潜水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