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飞行姿态还行吗?提点建议和意见

楼主(2013-10-21):
配置:飞越690s,朗宇2216 kv880,好淫飞腾30A,玉兔2飞控,自制4s5000电池,鸡重2200g,2米定高飞12分钟左右

网友:
还是飘的。。。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A:
求教没啥,还要把人脖子搞歪,是啥意思

网友:
侧着看了。

网友B:
太NB了,立着飞还这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NB了,立着飞还这么稳。。。。。。。。。

哦,没倒着飞呀

网友:
唉,没看到

网友C:
下来电压是多少?我四轴这重量15分钟下来不到3.6。兔子2飞控能定高这么准让我APM情何以堪啊,看来有条件还是屋里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来电压是多少?我四轴这重量15分钟下来不到3.6。兔子2飞控能定高这么准让我APM情何以堪啊,看来有条件 ...

设置的3.6v报警,下来后3.7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没啥,还要把人脖子搞歪,是啥意思

呵呵呵,一手拿控一手拍摄,见谅

网友D(2014-01-04):
引用 网友C:
下来电压是多少?我四轴这重量15分钟下来不到3.6。兔子2飞控能定高这么准让我APM情何以堪啊,看来有条件 ...

若要Apm低空定高更精準點,可加用超声波模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要Apm低空定高更精準點,可加用超声波模塊

恩恩,知道的

网友:
土豪可以再加光流傳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