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480锁尾问题,求老手指导

楼主(2013-10-21):
亚托500除了锁尾是9257外,其他都是亚托原装,普通模式下无任何问题,一从普通模式切换3D,飞机就自悬一周,稍微暴力点就锁不了尾。朋友说可能是3D感度低了,我调高了好像也不起作用,但是不排除因为通道设置错误调感度不起作用,特此请教老鸟指导 这个问题可能是那些东西导致这个问题,我好一一排查。 480也是这个问题。请指导

网友A:
通道设置错误调感度不起作用~~ 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这个几率高不高呢?是否还有其他方面导致这个问题呢?

网友B:
直机的尾感度有4个,特技1、特技2、特技3还有一个普通,这4个感度是分别设置的,在陀螺仪感度设置里找。

网友C:
你不会是XG7把感度通道插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