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来山一个 翼展600 好小子 涂装还没有

楼主(2013-10-21):
好小子就是好飞 耐炸  我这架更不用说了 跟本炸不坏  已经飞了3个起落了  过几天 想好涂装就给它穿衣服

楼主:
这个翼型的强度可是刚刚的    3个3.7克舵机 1504无刷 400MAH电池  不过坑爹的是  飞机机头不能放东西了 机头居然重 电池都要放在机翼下了 尾巴不够重   起飞重量118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

谢谢帮顶   没穿衣服的 没人喜欢啊 看来还是人靠衣裳 机靠涂装哈

网友B:
这飞机好飞!但是样子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好飞!但是样子不好看!

不是好飞。是超级好飞。随便飞的赶脚。。还特耐炸。看我机头用珍珠棉。根本就不怕炸坏。因为根本就炸不坏。因为还有EPP的机翼

网友A:
是的 EPP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EPP耐炸!

是超级耐炸。重量不超过200克的飞机。怎么炸都不会坏的。连凹痕都没有。当然重量大的飞机。EPP虽然耐炸,也还是可以炸裂的。比如1KG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不错啊,好东西

谢谢。 尾杆用碳纤维的钓鱼竿第二节。问老爸要的。老爸说要40一条。因为头裂了。所以报废了。我回来自己打磨切割掉爆裂的部分。做尾杆 刚刚的。

钢丝用0.4的钢丝做拉杆,重量轻,力量也足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超级耐炸。重量不超过200克的飞机。怎么炸都不会坏的。连凹痕都没有。当然重量大的飞机。EPP虽然耐炸, ...

恩  我的1720 一次 机头就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我的1720 一次 机头就裂了~

不过还好。开水烫一烫 用胶水粘好。继续

网友D:
做的不错楼主为什么用三叶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楼主为什么用三叶桨呢

三叶桨不好么?直径可以小一点 风量可以大一点 反扭不是小一点么? 现在我这飞机 右边还要配重个几克 来抵消反扭呢  因为我不想调节拉力线或者已经垂直的垂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叶桨不好么?直径可以小一点 风量可以大一点 反扭不是小一点么? 现在我这飞机 右边还要配重个几克 来抵 ...

效率低!!!!!!!风量大??????当电风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低!!!!!!!风量大??????当电风扇啊

为何三叶效率低?叶片越多。不是出风压越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三叶效率低?叶片越多。不是出风压越强么?

单叶桨的效率最高

网友E:
后一片叶片处在前一片叶片的尾流中,所以导致效率低。理论上单浆效率最高,但是存在配平的问题,所以两叶是折中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一片叶片处在前一片叶片的尾流中,所以导致效率低。理论上单浆效率最高,但是存在配平的问题,所以两叶是 ...

可否单桨 重物配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单桨 重物配平?

是可以的,见过这样的做法,

网友F:
这副翼 舵机怎么连接的,好怪啊,能上大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副翼 舵机怎么连接的,好怪啊,能上大图么?

很奇怪啊?不奇怪啊 一个舵机2条线。很正常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奇怪啊?不奇怪啊 一个舵机2条线。很正常啊。

舵机和舵角都是硬连接的么?软连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和舵角都是硬连接的么?软连接也行?

舵机和拉线是拧紧的,拉线于舵角是穿进舵角后弯曲180度就好了。因为导管限制。不会脱离舵角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舵机和拉线是拧紧的,拉线于舵角是穿进舵角后弯曲180度就好了。因为导管限制。不会脱离舵角的

就是和摩托车的刹车索一样的原理?这个还真没见过,塞斯纳,好小子的原配一般都是1mm,2mm的硬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和摩托车的刹车索一样的原理?这个还真没见过,塞斯纳,好小子的原配一般都是1mm,2mm的硬钢丝。

差不多 我这个是60翼展的 用的0.4mm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