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9x_LCD液晶屏测试

楼主(2013-10-21):
ER9X_LCD 液晶屏测试
前段时间仿制了飞狼、猫猫等高手做的er9x,但是狼选择的液晶屏接口电路板太大,不方便嵌入面板,进行老控改造和制作迷你控。感谢thecrazyboy编译了ssd1306驱动的oled固件,但是商品模块使用也不灵活,于是在网上淘了两款液晶屏st7565p驱动的12864和ssd1306驱动的0.96寸的oled,都是十几块钱,淘宝搜最便宜的下手:

首先,本人纯粹瞎折腾,一不懂电路,二不懂程序,买这么低价的屏也不指望商家有什么技术支持,只是让看datasheet。搜遍了数码之家、阿莫、一乐等电子论坛大多使用串行方式接口,并行接口电路很少几番折腾效果如下:
1、st7565p的参考er9x电路的lcd接口部分和网上搜的并行接口电路,在几个好心网友的指点下,几番折腾终于点亮,但是显示是反屏的,据高手说需要在程序里修改,果断停止:

2、第一次受了挫折后,第二个oled也没报太大希望,搜了一个接口电路、焊接、连杜邦线(30根线,检查了好几遍,每一遍都能发现接错的线),令人欣慰的是居然成功点亮了:

发此贴的目的主要是给想选择屏的提供参考,同时希望高手能够给予指点,这样在diy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同时附上相关电路资料。
12864(st7565p驱动)屏资料:
12864(ssd1306)驱动电路:
还有点资料上传很多限制,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qq542284875发送。

网友:
我本来也想试试这个,这个有可能是正显和负显得区别

网友A:
相机问题吗?两个屏的效果都不好...很淡!

楼主:
上面的大屏是在软件里把对比度跳到最高才这样,效果很差,接口电路电容全部使用1uf,不知电路有问题还是屏有问题,这个屏的引脚定义和网上搜的其他的有点不同。下面的oled是拍摄光线不好,实际效果好得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大屏是在软件里把对比度跳到最高才这样,效果很差,接口电路电容全部使用1uf,不知电路有问题还是屏有 ...

这样的效果还行吗?接口电路用的电阻和电容没有严格按照图纸,手头有差不多的直接用上了,也不知合不合适,能点亮已经很满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效果还行吗?接口电路用的电阻和电容没有严格按照图纸,手头有差不多的直接用上了,也不知合不合 ...

效果很好!! 我也打算自己做遥控器,可以参考你了!感谢

网友:
强烈支持测试!买的大屏幕是15元的那种吧,或许你试试16元的那种可能可以!

楼主:
其实我用的是最便宜的12元的,只是测试下,多一点DIY的思路和配件的选择,这款屏引脚有点特殊,选择跟原电路引脚定义完全一致的屏,肯定简单的多,谢谢各位的支持与鼓励,大家集思广益才能把DIY做的更好!

网友:
支持折腾二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问题吗?两个屏的效果都不好...很淡!

终于显示正常了,兴奋中............

经过多方咨询高手、内行,可谓经历坎坷,最后还是受 thecrazyboy的ER9X屏幕倒转的文章启发,终于能够还算基本满意的显示了。
经过几番折腾,学会了代码编译与修改,虽然不懂代码含义,还是那句话,纯粹瞎折腾!
如果有类似爱好的可参考:代码标红下划线的为修改显示和对比度的参数,直接修改0X后面两位数,下面是一篇贴子里的设置说明,供参考:
void st7565_Init(void)
{
   st7565_RES_L;
   Delayms(50);
   st7565_RES_H;
   Delayms(20);

   st7565_Wr_Com(0xe2); // LCD软件复位
         st7565_Wr_Com(0xAF);  // 开显示 AE关

   st7565_Wr_Com(0xA3); // 偏压 A2 A3

   //方向设置
  // st7565_Wr_Com(0xA1); //  左右 A0:反向 A1:正向
  // st7565_Wr_Com(0xc0); //  上下 C0 正向,C8反向
   st7565_Wr_Com(0xA0); //  左右 A0:反向 A1:正向
   st7565_Wr_Com(0xc8); //  上下 C0 正向,C8反向

   // 电源方面的设置
   st7565_Wr_Com(0x2c);
   st7565_Wr_Com(0x2e);
   st7565_Wr_Com(0x2F);//开关内部电源 后面的三位为1全开`2C 2E 2F

   // 粗调
   st7565_Wr_Com(0x23);  // 对比度20-27

   // 细调
   st7565_Wr_Com(0x81); // 进入细调命令
   st7565_Wr_Com(0x05); // 细调数据 00-3f

   //st7565_Wr_Com(0xAF);  // 开显示 AE关
   st7565_Wr_Com(0x40);//显示RAM的行地址  0x40为第0行
   Clear(00);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63011-1-1.html

希望能给爱折腾的兄弟们一些参考。

网友A:
还是喜仔厉害

OLED也是这样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喜仔厉害

OLED也是这样调的?

oled可能复杂些,因为那是ssd1306驱动芯片,指令可能差异,更麻烦些!

网友B:
你好,我也正在搞ER9x的LCD,能把你的资料发给我看看嘛???先谢谢了,er9x的源代码C哪里有下载?? 邮箱1727526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正在搞ER9x的LCD,能把你的资料发给我看看嘛???先谢谢了,er9x的源代码C哪里有下载?? 邮箱
...

qq542284875联系!

网友:
我在试验驱动华科尔的12864屏,驱动是nt7538h,不知道指令兼容不,能不能拿来直接用。

网友(2013-11-26):
请教下原版固件支持哪种屏?

网友(2019-05-06):
大神我的屏幕内容向左偏了,右边多出来的部分是乱码的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