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四面搞不定,买小机,FBL80还是霓辉H377

楼主(2013-10-21):
450四面悬停,搞不定,买小机,FBL80还是霓辉H377,想练练手。450我用的D7E遥控刷固件短电阻了。买哪款小飞机好,性价比高的,和450手感差不多的,

各位给点我意见吧

网友:
要不试试模拟器?

网友:
直接450吧,别折腾,小鸡费用和450不差到哪去,有时还要高,修起来那小零件。。。折腾死人的份都有。机机多了还分心

网友:
什么玩的人多你就买啥,不要看展销和论坛。

网友:
我感觉小鸡应该还不如450容易练四面悬停。

网友:
模拟是王道,小鸡是高手玩的。

网友:
450比小飞机好练

网友:
小鸡的确没有大鸡稳,但好处是耐炸一点,还有就是可以在室内练,这样无形中可以增加很多练习时间

网友:
小鸡唯一比450好的地方就是飞起来无压力,要是经济上无压力买一个在家玩也可以就是了,这两个不好说,80上市久一点买的人自然也多,但另一个现在的反响也不错,还是建议80吧,技术贴更多一点,遇到问题了比较好解决

网友:
我也觉得80合适,377不能用高频头,而且好像不能调螺距。只是377比80好看些。

网友:
如果就是在家四面练手,那msrx没有更合适的。我240时候买的,几乎摔不坏,刷锅,反向飞行,没有任何压力

网友:
450和FBL80都有,总体感到FBL80太灵活,但超耐摔,练3D不错,没有心理压力,刚好你手中有D7E,来个FBL80挺好。450一定要练模拟器,否则炸机后的修理都会让你没了信心。

网友A:
D7E短电阻是不是增加了遥控距离,楼主能发个改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E短电阻是不是增加了遥控距离,楼主能发个改的图吗?

恩,距离确实增加了不少,我现在是用的淘宝23元的AR6100接收机飞450,没失控过。上次测试距离也挺远的。改控有个gale的帖子的,你查查。短接图中那个电阻就可以了,拆开遥控焊下金属壳子才可以看见那电阻,拆壳子挺烦的感觉,电阻挺小的,我是直接滴了一滴焊锡在上面。

楼主:
大家这么一说,又不知道该不该买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这么一说,又不知道该不该买了。哎

狠来3天模拟器后再试试

网友:
多谢回复。如果你是北方的,冬天有个小机子在室内练习的确不错,你会很有乐趣,450在房间飞危险性太大。我用FBL80感到真的不错。

网友:
大鸡可在室外练,小鸡在家在外均可,刮风下雨有小鸡就可在家玩。

网友:
小鸡在家里可以3D吗,还是室外安全一点

网友:
新手好操控。耐摔比较好。时间花在修机和等配件上,进步很慢。个人一直飞FBL80,挺好飞。觉得灵活的,说明没有调好,调得跟MINI CP一样稳都可以。

网友:
3D去室外练。室内等可以定点翻的是时候,就可以了。家里先练好正飞四面,正飞左右航线。倒飞四面,倒飞左右航线。

网友:
不太同意3楼观点,如果说的是130X的话还有可能。
我的V922跟450的炸鸡成本差100倍,V922现在都是倒飞炸鸡,每块电也要炸两三次,当然技术也在慢慢进步。
现在摔了不下七八十次,目前只有主轴有裂缝,头罩磨损,大桨尖有缺口,尾管裂一点透明胶搞定,还在正常练习
炸鸡成本零元,450倒飞炸鸡七八十次基本够买一台了。

网友:
小鸡比450更难练,还是模拟器王道

网友:
我用SCP可以在家里很小的范围4面悬停。。用450.。只有很大的地方才敢对头。上次还傻兮兮的对头悬停炸鸡了。小飞机飞起来真的毫无压力。但是和450手感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我SCP感觉比较迟钝。悬停基本上不用怎么修舵,但是450就不行了。比较灵活。很难脱控悬停。大概我没调好的缘故。而且飞起来整个人都绷紧了。炸一次就修几小时。还有整天排震。烦的要死。

网友:
80用高频头合适,450比小鸡更难练,还是小鸡王道.

网友:
确实还是要买销量最大的哪一个

网友:
推荐fbl80,首要原因是十分的耐炸,虽说比较灵活,但通过高频头配其他控调好后还是很稳定的,当然手感确实不比450,但练得就是反应能力,但把80玩好后,在上450会觉得非常的轻松

网友:
买华科尔的02S吧

网友:
450悬停都搞不定的话,小鸡更搞不定的,小鸡悬停起来比450贼多了,除非你玩共轴双桨小鸡,单桨锤子机都比450贼。
根据你的情况,模拟器才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
还是小鸡省钱,建议华的120,改好后基本不花钱。

楼主:
已经购买了霓辉H377 到手后发首飞视频哈

网友:
fbl80 不耐炸  換了多次零件  高頻头麻煩 留起了直線鴕机 其他零件送了去垃圾堆

网友:
新手要看新到什么程度...FBL80/100/377我都有,小机除了聪少刚出的6050和美国机没入之外,基本都玩过...
80很灵活,当然,如果你硬是在控上把它调节得死死的,也可以,但这就失去这部小机的意义了...我觉得你应该在100/377上面选,100来说相当耐炸些,但手感我感觉377强些...377的螺距拉杆很脆弱,每炸必碎,补救的方法就是换100的拉杆.
我现在出场率最高的就是02S/377/FBL100...每次出去都带3只,飞完16电回家...

补充一点,如果你技术连4面悬停都不会,建议要么疯狂模拟,要不就入小机爽一爽...基础技术不过关就拿450玩的,我感觉都很勇敢...50%油门离地被削一下估计就要去医院缝几十步...

网友:
路过看看……听说80灵活一点,新手较难适应……100就没那么灵活

网友:
多练模拟器   小鸡可能出勤率高 但也费钱  我的是泉速   手感还不错  多多学习了   大手们别见笑

网友:
模拟器才是入门王道啊

网友:
个人认为:模拟器+FBL80+450适合新手。

网友:
我买了个H377 天天在家中飞 螺距拉杆换了两次了

网友B:
小机机不一定就好飞

网友C(2013-11-24):
小鸡好飞啊。。我就是靠MINI CP练会左右悬停啊

网友D:
建议还是继续玩450,FBL80太贼了,不要动它的念头,450比它稳10倍。

网友E:
建议FBL90。4通足够。
话说小机手感跟450相比差太多了,450要稳得多!

网友F:
基本练习就用小鸡,80,377,fbl100,G cp都可以,G cp除了舵机易扫齿三轴很好,小鸡耐炸,炸机成本很低,维护携带简单方便,
场地要求低,如果你能够飞好小鸡,大机可以轻松操控,反之不行
,但小鸡有些动作不易做出来。到一定阶段以后你会了解,到那时候你也G就不玩小鸡了
。你几个面都搞不定还是小鸡吧,它就是给你来炸的,说450你来练是扯淡,有修机的时间不如用小鸡用这修机时间来练了。

网友G:
450 炸了要調机, 調機比俢機更花精神時間, 小机基本上不需要!
有時機子調得太好, 不捨得炸, 反而阻礙試新动作, 做成樽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