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轻木飞机重量配置 以及翼展问题

楼主(2013-10-21):
先上图

按照这张图片做了一架轻木机,结构骨架用椴木加固,
翼展1400mm
机身1200mm
后掠角30度
翼型naca 2417
现在没加蒙皮重量约600g估计完成后超过900g
请问大神,就此翼展这重量会不会偏重,机翼安装角又该如何设置,安装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什么?
(本人非飞机制造专业,第一次做轻木机很多问题不懂)

网友A:
头一次就这么高难度,赞一下~,不过看翼型后尾好像没有上翘啊。后推的垂尾还要加强吧。不过也只能赞一下了,对于像真机设计毫无经验,结构件这么多,重量上到你说的的那个数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网友:
1.4米的翼展应付这点重量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B:
用什么软件做的图,最近在学soildworks,学到动画的键码不会用,楼主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就这么高难度,赞一下~,不过看翼型后尾好像没有上翘啊。后推的垂尾还要加强吧。不过也只能赞一下了, ...

尾翼还没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软件做的图,最近在学soildworks,学到动画的键码不会用,楼主知道吗

用cad画雕刻图 SolidWorks 装配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ad画雕刻图 SolidWorks 装配图

为什么不直接都用soildworks翼型不好画吧

网友:
好漂亮啊,有图纸不,分享啊

网友C:
你的飞机+蒙板+蒙皮+起落架,肯定超过900克,这个还是没装电子装备的重量,根据你的翼展和机身长度,再加上你的骨架部分减重不好,预估这架飞机起飞重量在1600克,还有你的翼型为什么选择NACA2417,翼型太厚了,不利于滑行,你的机翼荷载明显超重,必须做减重处理。

网友C:
而且,一定不要这样搞机翼,90%会扭,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飞机+蒙板+蒙皮+起落架,肯定超过900克,这个还是没装电子装备的重量,根据你的翼展和机身长度,再加上 ...

减重是减机翼 还是减机身呢?   确实有些问题听起来很含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一定不要这样搞机翼,90%会扭,看看吧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给参考一下呢

网友:
真机好帅,这是啥飞机?

网友D:
翼面积是多少

网友:
一张图片就可以搞出来吗?高难度。。。。

网友:
蒙上皮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飞机+蒙板+蒙皮+起落架,肯定超过900克,这个还是没装电子装备的重量,根据你的翼展和机身长度,再加上 ...

大神 求解  飞机1600g  配置多大推力电机?     有个2217 推力1.4kg  不知道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翼面积是多少

机翼面积没有测过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 求解  飞机1600g  配置多大推力电机?     有个2217 推力1.4kg  不知道够不够

1.4米翼展,重量大概1600g,根据你的飞机的机翼形状,不属于纯粹的滑翔机翼,建议推重比1:1以上,2217电机推力数据是1.4Kg,我觉得,看多少KV,能否上4S,而且电机厂家的数据一般情况是最理想时的数据,很可能不到1.4Kg,建议还是换个大点的电机,28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米翼展,重量大概1600g,根据你的飞机的机翼形状,不属于纯粹的滑翔机翼,建议推重比1:1以上,2217电机 ...

corba 的电机2217-8  2200kv左右 能上4s这个电机应该不能用
此外,桨越大反扭力越大 电机侧拉角度怎么弄,后推机需要侧拉角么?? 想选高kv配小桨靠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米翼展,重量大概1600g,根据你的飞机的机翼形状,不属于纯粹的滑翔机翼,建议推重比1:1以上,2217电机 ...

用着电机 8寸桨应该不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