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9x2 dsx9

楼主(2013-10-21):
有是知道jr9x2 dsx9这两个控的区别!!!!请教了,,电脑旁等待指点

网友A:
9XII是FM的可以变发射频率,DSX9是2.4G,DSM2的。频率不同,功能相同

网友B(2013-12-08):
引用 网友A:
9XII是FM的可以变发射频率,DSX9是2.4G,DSM2的。频率不同,功能相同

9X2可以更换DMSS2.4G高频头吗?是否需要修改遥控内部硬件或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X2可以更换DMSS2.4G高频头吗?是否需要修改遥控内部硬件或软件?

JR9X2可以更换DMSS高频头,但没有遥测功能。成本也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R9X2可以更换DMSS高频头,但没有遥测功能。成本也比较高。

谢谢,我已经去买了个原厂,朋友兼容头返场,我还是怕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已经去买了个原厂,朋友兼容头返场,我还是怕怕

其实JR的DMS2也没有问题,我一起飞的英国人飞汽油机TOC就用SpectrumDM9+JR 原厂RD721非常稳定,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JR的DMS2也没有问题,我一起飞的英国人飞汽油机TOC就用SpectrumDM9+JR 原厂RD721非常稳定,没任何问题 ...

已经用了DMSS原厂,没有遥测电压回传,其他OK,等待试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