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第一架飞机求教

楼主(2013-10-21):
我在论坛里学了一些基础知识了,今天在淘宝网采购制作固定翼的材料时,卖家告诉我要先做飞机,根据翼展长度和飞机的重量配东西,于是我今天就在想怎么开始动手做,想了一下午了,一点头续也没有。
在此求教,新手第一架做个什么样的飞机,最好有教程给我发个最好,我准备用KT板做,或者给我发个图纸也可以。(适合新手的哦。)
qhl_0228@163.com
37423551@qq.com

谢谢了!

网友:
LZ好强大,学了基础就开始动手,值得精神嘉奖

网友A:
首飞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飞必炸

我飞过模拟了,飞得还可以。   我还玩线操纵的了,可以平稳降落。

请给我指导

楼主:
我一直在玩模拟飞行,G4

网友:
首飞必炸,这是新手必经的阶段

网友:
多飞模拟器吧 节约炸鸡成本 别和钱过不去

网友:
《航空模型》 每期送个图纸
或者淘宝买个套材,先了解下

网友:
你懂飞模拟,并不代表你懂调机,模拟你飞得多好,真机你不懂调你首飞必炸!要全面了解了才好操作!

网友:
没图片呀怎么!

网友:
建议你先买个成品空机~~

要不到时候到底是飞机问题还是操控问题造成炸鸡你都搞不清楚

网友:
制作机子有很多问题,不是直接把马达,电池,电调等直接拼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另外模拟器会飞,不代表一上真机就会飞了,建议直接买个塞斯纳练习先.

网友:
我在本网下载的上单翼练习机,完成后比较好飞。

网友:
LZ有些事不要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
新手多潜水

网友:
推荐买个小赛先试试手,,,

网友:
应该不会炸,我第一架飞机首飞没炸飞第三个起落时炸,不过还可以玩,
我的感觉是先飞纸飞机,便宜好做,找到感觉后飞好小子一类的.其他的就看您水平了.
新手区里有一个我的贴子,可以飞的.

网友:
网上收的一个图纸,
改进了一下,做出来是这样的

机头可拆换,调整重心在距机头0.45的地方.在图中电机木板前端5cm左右.
电机XXD2212/220KV/3S1500Mah电池,30A电调/6035桨.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先飞飘飘机吧,中置浆的耐炸,飞飞后就什么都明白了,在开始自己做。没实践就开始自己做的话,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楼主创作能力强啊,顶

网友:
你废了那么久模拟器,应该不会炸鸡,直接一步到位90毒蛇很好飞,或者台风,蓝翔的都很好飞,想什么米格29,F18.不用瞎折腾

网友:
微风,图纸一大把,用"搜索"功能

网友:
飞机要调试的!! 模拟器跟真机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模拟器的飞机都是最佳的状态!!上了真机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先做个伞翼机玩玩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