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咤严重炸机分析

楼主(2013-10-21):
昨日只是一般的飞行练习, 但想不到也出个状况, F450 哪咤m 在离地约7,8 米高悬停, 刚热身完准备高飞之际, 忽然拍一声响, 用3M 双面胶黐 gps 疑黐不稳飞脱打桨, 跟着飞机就失控 90 度炸地后反转了, 双臂齐口同时折断, 四个桨夹和桨扫石屎地全花, 但竟没有断桨, 证明打桨力度不大, 甚幸是马达, 电子和黑狗也无恙.

朋友认为 naza gps 内指南针就算飞脱反转倒挂, 机子也不会立即失控, 炸地应该是打桨做成的意外.

我就对他说法成疑, 指南针反转, 数据进飞控都混乱了, 飞控收到错误输入作出错误反应, 另机子失平衡而坠, 这个想法对吗?

小弟是非常新手, 想听听各位意见, 先行谢谢.

网友:
掉了肯定会给飞控错误的信息,导致各种炸鸡,这个没得说呀。

网友:
你的分析是对的!!原因就是飞控和gps模块都不在一个平行面上。gps突然的倾覆,飞控会突然做出指令改变飞行姿态去与gps配平,但突然的大动作以及gps模块状态的不确定性,造成失去平衡而炸机!修好后记得做一次高级校准imu,初始化一下陀螺仪和加速计。打浆只会瞬间失衡一下,很快飞控会稳住姿态,又不是射浆

网友:
你都打浆了,飞控即使接受到你的信息,飞控也解决不了,因为你的设备已经损坏了

网友A:
断的好整齐

网友B:
GPS倒了 不炸也不正常 但是LZ也通过这次长个教训吧,以后记住所有东西都要固定牢固。

网友C:
如果gps沒給槳打中只是掉下來垂掛住,此時如果馬上打姿態模式
不知道是否能救機,個人猜測因該是可以的。

网友:
可惜了,其实很多人炸鸡,都是一些小问题引起的,,注意安全啊,,,第一张图片第一眼还以为是这种机架也出折叠的了呢,哈哈,而且还是莲花折叠的

网友:
不严重了。。修起来才40块

网友:
GPS倒了必炸 dji全系貌似都是gps 罗盘参与控制 就算不打gps姿态 打姿态都有参与

楼主:
问题是 gyro sensor 去了那? Gyro 好像没发挥作用哦.
gps 用作定位, 准确度不高, 挂着不碍事; 罗盘反了影响相对很大, 但照计仍有gyro 数据参考, 会不会是哪咤飞控的算法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gps沒給槳打中只是掉下來垂掛住,此時如果馬上打姿態模式
不知道是否能救機,個人猜測因該是可以的。
...

救得回,姿态模式下gps和罗盘不参与。但那是一瞬间的事亲眼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gps沒給槳打中只是掉下來垂掛住,此時如果馬上打姿態模式
不知道是否能救機,個人猜測因該是可以的。
...

高度只有 8 , 要高手才有此能耐呢.

网友:
慰问了,飞前检查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的好整齐

2 支臂断到一模一样, 像度好位界出来似的, 证明大疆的质控不俗, 做到每支臂的最弱点weakestpoint 都是同一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倒了 不炸也不正常 但是LZ也通过这次长个教训吧,以后记住所有东西都要固定牢固。

领教, 以后会记住了.

网友D:
航模的飞行要求和真实飞机一模一样,都属于严肃的安全问题,楼主应该细致入微,根据自己的情况定期检查飞行设备 包括螺丝松紧 各类插头,电子设备等等一切设备,航模上的每一个设备就像人体肌肉一样没有一块是多余,任何一个部件出现问题都会导致严重后果。 飞行前应该严格检查自己的飞行设备,做到“对得起良心” ,根据具体环境判断飞行条件。毛爷爷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但是我们要将“星星之火”扼杀在摇篮之前。发现安全隐患应当果断停止飞行。逐一检查排除问题。外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当果断放弃飞行,不可抱有丝毫侥幸心理。
像楼主这个问题 应该是 在中心板上寻找可靠位置 如有空余螺丝孔位 就在螺丝孔位上固定,螺丝固定了还要尽可能的试用扎带加固,以防万一。

学学官腔,楼主见谅。 只是觉得 航模飞起来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发此感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模的飞行要求和真实飞机一模一样,都属于严肃的安全问题,楼主应该细致入微,根据自己的情况定期检查飞行 ...

领教领教, 说得官腔, 但都是很对的說.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gyro sensor 去了那? Gyro 好像没发挥作用哦.
gps 用作定位, 准确度不高, 挂着不碍事; 罗盘反了影响 ...

有 DJI 技术支持可以作个解释吗? 当 gps姿态时, 罗盘数据错误会影响飞机平衡吗? 要是会, 那陀螺仪就像没发挥好作用呢? 要是不会影响平衡, 那机子应该是飘走或自转,而不是炸地呢? 我这个想法对吗? 先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