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DS ebar v2的进。请教点问题。

楼主(2013-10-21):
尾巴悬停时候。老是温漂。缓慢的摆下摆下。感度低吗?70多了好像。飞机尾巴顺时针转一圈。能锁住但是回弹。逆时针锁的很好摇杆松手就停,再快都杀的住。 增益吗?加了。50多了顺时针的方向增益。油门曲线85.转速差不多吧

网友A:
留言。带解决,我的问题也差不多,感度70,顺时,打舵太快回弹,吻飘,逆时正常

网友B:
缓慢的摆下摆下,多般是机械结构所引起的!检查一下尾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慢的摆下摆下,多般是机械结构所引起的!检查一下尾推吧!

顺时针尾巴有回弹呢。是机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时针尾巴有回弹呢。是机械问题?

你用的是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舵机??

kst515.本来用的215FUTABA的。装不下所以就515用用算了

网友C:
检查尾巴的顺滑度 KST515绝对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尾巴的顺滑度 KST515绝对够用

拉杆去掉后。尾推很是顺滑啊
没有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尾巴的顺滑度 KST515绝对够用

帅哥你能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不是个案,我的也是。我是调一下控的方向舵微调,调到尾巴不飘了就好了。不过断电在飞还会飘,继续调微调。飞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言。带解决,我的问题也差不多,感度70,顺时,打舵太快回弹,吻飘,逆时正常

尾巴。铜套和尾轴之间的虚为大了。我装450.用冰人双推。没这个问题。很好的锁的

网友D:
设置卡第六个菜单就是专门解决这种情况的,都是没有看说明书的主。论坛搜索一下之前E-BAR V2 的调试说明好好学习一下吧

左自旋急停和右自旋急停都是可以设置快慢和温漂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卡第六个菜单就是专门解决这种情况的,都是没有看说明书的主。论坛搜索一下之前E-BAR V2 的调试说明好好 ...

7.Yaw rate 尾舵操控力道分配
    其实可以理解为尾舵通道的输出量调整,实际体现在数值越小在做自旋时速度越慢,反之加大自旋加快,通过设定数值选择合适自己的自旋速度。
8.Adccel 尾舵机旋转速度
    此项可理解为传统单轴陀螺仪上的尾舵机延时调整功能,数值越大延时越小,打舵时尾舵反应速度越快,比如设到100时延时为0,反之数值越小,打舵时尾舵反应速度越慢,如果设成0,你会发现打尾舵时是不会动的(如果实际飞行时出现尾巴有抽搐症时除了降低感 度外别忘了可以先减小此项数值试下,调节此项也会对尾巴的刹车性能(软硬)有改变)。
9.Exponent 尾舵摇杆中央区域反应速度(同遥控器里的EXP线性指数)。数值越高,尾舵在中立点附近的速度越慢,轻微打舵时不至于尾巴太灵敏,此项是不会影响自旋速度的。
A.Stop CW 尾舵顺时针停止增益(顺时针自旋时刹车硬度调整)
B.Stop CCW 尾舵逆时针停止增益(逆时针自旋时刹车硬度调整)
    上两项是调整尾巴锁尾的刹车性能,即数值越大刹车越硬(快),刹车后有延时位移时增加数值,反之数值越小刹车越软,刹车后有回弹时减小数值;实际要根据飞机的实际情况做仔细调整,到自己满意的状态。

楼主:
引用 楼主:
7.Yaw rate 尾舵操控力道分配    其实可以理解为尾舵通道的输出量调整,实际体现在数值越小在做自旋时 ...

邱哥。是增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卡第六个菜单就是专门解决这种情况的,都是没有看说明书的主。论坛搜索一下之前E-BAR V2 的调试说明好好 ...

第8项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