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飞线和电容?

楼主(2013-10-21):
收到飞机两三天,这两天终于可以悬停了,不过悬停时间一直只有3分钟(240mah电)。见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4049&extra=&page=1
有大侠说是调节电阻(2.1K ->2.4K),于是拆开看了一下,电阻还没看忽然发现飞线一根和补焊的电容一枚。不知这个是不是算正常啊?

飞线 + 电容

飞线 + 电容

网友:
正常~新版有這些地飄過.....

网友:
据说新版是加了个电容的…貌似减少烧板几率  不过不知道是这个样子的嘛?

楼主:
本人也是搞电子的,电容的作用应该是稳压,200uf的电解,很大了。飞线的作用是加强舵机和地线的连接。

我觉得这可能是华科尔加强飞机的质量吧,改动PCB比较费神,加飞线和电容就容易的多了 - 也有可能是要出清原来的PCB,毕竟现在人力也不便宜。

网友:
电容线长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也是搞电子的,电容的作用应该是稳压,200uf的电解,很大了。飞线的作用是加强舵机和地线的连接。

我 ...

請教您,
加裝的電解電容焊接位置原本就是一顆電容是嗎?
那是否可以直接"更換"原本的電容而不是用加焊的方式?
若可行,要更換成哪一種規格的電容?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您,
加裝的電解電容焊接位置原本就是一顆電容是嗎?
那是否可以直接"更換"原本的電容而不是用加焊的 ...

本来就是一颗陶瓷电容(MLCC),加装一个电解电容的作用是在电机负载很大的时候(比如急速的上升阶段),降低由此导致的电压降低(drop),这个降低可以导致电机无力,甚至系统重启(失控)。
加装的是一个点解(容量大,但响应速度慢),我的板子上是220uf,10V。原本的是陶瓷电容(容量小但是速度快),两者并联可以结合两种电容的优势。

所以不建议更换,加装肯定更加好 - 但显然增加了重量:)

不过,我在想能不能用一个100uf左右的钽电容(贴片的)来替换两个电容,不过大容量的钽电容个头也不小,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一颗陶瓷电容(MLCC),加装一个电解电容的作用是在电机负载很大的时候(比如急速的上升阶段),降 ...

明白了!
謝謝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謝謝說明.

不谢不谢

网友:
加电容好,稳定系统电压,使控制更精准。
一般这种方法都是后来的补救措施。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