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XA的井辰帮忙看下 还是电机输出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之前发帖反映过M1电机和M4电机输出和其他电机差异较大的问题  经过调整电机座水平 调换电机等操作后 并无明显改善

万般无奈 今天焊下电调  把M1和M6的电调  互相调换了一下  故障现象有所转移  变成M3和M6电机输出和其他不一致   请问  是否可以判定 这个故障是由于电调引起的   我把电调直接插在接收机上 重新做过油门校准  也不管用   而且直接接在接收机上 推油  很正常  看不出任何异常    如果是真的有问题  我又该怎么和经销商描述  他才能给我换.....

网友:
一般只有正反转的电机输出有差异,才是电机安装水平问题,单独或无规律的某几个输出高或低就不是安装问题。
如果电调都用同样的方法校准过行程,问题随着电调走,就是电调的差异了。在使用上如果长时间悬停,发现那一臂的差异越来越大(可能是电调积热引起),就需要更换电调。

网友:
顶下 技术就技术分析透彻!准确

网友A:
我也有一只输出明显小,但只有手动模式的时候能看出来,姿态和gps就没有这么明显了,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只输出明显小,但只有手动模式的时候能看出来,姿态和gps就没有这么明显了,不知道为啥。

我是什么模式都明显   换过电调好了